基于51/52单片机的倒车雷达代码 (超声波+LCD1602)

楼主(2020-03-05):
基本内容是利用超声波制作一个到场雷达,可设定两段距离分别产生两种报警声音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lcd.h"

sbit Trig = P2^1;        //超声波
sbit Echo = P2^0;        //超声波
sbit BUZZ=P1^5;                //蜂鸣器
sbit K1=P3^1;                //选择调节high 或者 low
sbit K2=P3^0;                //调节high/low ++
sbit K3=P3^2;                //调节high/low --

unsigned char PuZh[]="HIGH    LOW";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

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unsigned long tj=0;
unsigned int high=30,low=10;                //high:第一次报警位置   low:第二次报警位置   第二次报警的蜂鸣器响的时间较长
bit  flag =0,flag2=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0,0,0,0,};
unsigned char self[4]={ 0,0,0,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jj)
{
        while(jj--);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tj=S;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2]);        //显示M

                        self[0]=high/10;
                        self[1]=high%10;
                        self[2]=low/10;
                        self[3]=low%10;
                        DisplayOneChar(5, 0, ASCII[self[0]]);
                        DisplayOneChar(6, 0, ASCII[self[1]]);
                  DisplayOneChar(12, 0, ASCII[self[2]]);
                  DisplayOneChar(13, 0, ASCII[self[3]]);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rig=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rig=0;
  }

void button()
{
        if(K1==0)
        {
                delay(30);
                if(K1==0)
                {
                        flag2=~flag2;
                }
        }
        if(K2==0)
        {
                delay(20);
                if(K2==0)
                {
                        if(flag2==0)
                        {
                                high++;
                                if(high>=100) high=20;
                        }
                        else
                        {
                                low++;
                                if(low>=high) low=high;
                        }
                }
        }
        if(K3==0)
        {
                delay(20);
                if(K3==0)
                {
                        if(flag2==0)
                        {
                                high--;
                                if(high<=low) high=low;
                        }
                        else
                        {
                                low--;
                                if(low<=5) low=5;
                        }
                }
        }
        if(flag2==0)
        {
                DisplayOneChar(4, 0, 42);
                DisplayOneChar(11, 0, 58);
        }
        else
        {
                DisplayOneChar(4, 0, 58);
                DisplayOneChar(11, 0, 42);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
}

void bibu()
{
        if(tj>=low&&tj<=high)
        {
                long d=0;
                for(d=0;d<=300;d++)
                {
                        BUZZ=1;
                        delay(100);
                        BUZZ=0;
                }
        }
        if(tj<low)
        {
                long d=0;
                for(d=0;d<=800;d++)
                {
                        BUZZ=1;
                        delay(100);
                        BUZZ=0;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InitLcd1602();
        LcdShowStr(0,0,PuZh);
        while(1)
        {
                 StartModule();
             while(!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delayms(80);
                bibu();
                button();
        }
}

网友A(2021-03-25):
有没有电路仿真图图呀

网友B:
用的是超声波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