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或ICM20948 DMP驱动代码问题

楼主(2020-03-05):
看了一圈官方代码,对于dmp_image[256]从DMP 起始地址写入是不是为了在官方提供的软件中测试运行时显示动画效果的??如果不需要显示动画,只需要获取DMP四元数是否直接可以不用把数组写入DMP中。
还有一直纠结如何区分DMP写入FIFO中的数据是对应哪个传感器或数据(加速度,陀螺仪,磁力计,四元数等),看了下代码是不是相应传感器在DMP中使能,它输出时会有一个固定的地址顺序及字节数输出到FIFO上??
这个传感器对于DMP模块的资料完全没有,就给了一大堆库函数,一堆资料上没有的寄存器地址。。光看代码理解有些真的亿万个草拟吗奔腾而过。
求大神解惑。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要玩一下ICM20948这个东东,你可以把你的驱动代码发一份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我最近也要玩一下ICM20948这个东东,你可以把你的驱动代码发一份给我吗

你可以到TDK官网下载,里面针对的是他们开发板的代码。但是对DMP的代码差不多都是一样。

网友B(2020-05-09):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嘛,最近我也在看这个,也看了官方给出的STM32F411的Demo,但是没有头绪

网友C:
关于DMP的使用,没看到手册写它的用法

网友D(2020-06-24):
大哥啊 现在你弄得怎么样了,我也觉得可以把那个数组除去,可是我不知道怎么除,我屏蔽了那个加载图片的 后面的就不对了

楼主(2020-10-27):
自己回复一下自己。
icm20948_sensor_setup
load_dmp3
inv_icm20948_poll_sensor
仔细研究这3个函数大概知道来龙去脉了,自己能动手去更改的参数也就是ICM20948手册里有的寄存器而已。至于很多里面的函数,由于缺少DMP各个寄存器资料无法考证,只能被库函数所摆布了。

网友E:
我这有个例程,但没试过能不能用   需要吗

网友F(2021-02-02):
你好,请问你会ICM20948的运动中断配置吗?我配置了好久,一直没有配置成功.I2C获取九轴的数据是正常的

楼主(2021-03-07):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会ICM20948的运动中断配置吗?我配置了好久,一直没有配置成功.I2C获取九轴的数据是正常的

我不配置中断(ICM的中断引脚,记得是IRQ吧。信号不会给到主芯片)。官方给的程序虽然配置了中断,但读取它的FIFO,中断自动会解除,所以一直读就行。这样做个人认为坏处就是没有中断还读,浪费主芯片时间!!

网友G(2022-04-22):
你好,现在我们已在用ICM20948,只是获取了原始数据,怎么得到DMP的四元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好,现在我们已在用ICM20948,只是获取了原始数据,怎么得到DMP的四元数?

你好,20948 读取原始数据的代码 可以分享一下嘛,感谢

网友I(2022-11-26):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会ICM20948的运动中断配置吗?我配置了好久,一直没有配置成功.I2C获取九轴的数据是正常的

你好,请问icm20948的中断你配置好了,可以请教一下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会ICM20948的运动中断配置吗?我配置了好久,一直没有配置成功.I2C获取九轴的数据是正常的

兄弟,运动唤醒中断你配置成功了,可以请教一下吗,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