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8266的sdk编程 变量怎么定义?

楼主:
如图,想做wifi传输电压测量的数据,但espconn_send语句要求的unit8变量定义不出来?手册上好像没有定义的说明

网友A(2020-03-06):
我改了下,但好像指针没能指向指定变量
void ICACHE_FLASH_ATTR ESP8266_WIFI_send_Cb(void * arg)
{
        struct espconn * T_arg = arg;                // 缓存网络连接结构体指针
        uint8 *adc ;
        uint8  ad = 2;
        ad  = system_adc_read();
        adc =&ad;
        espconn_send(T_arg,adc,os_strlen(adc));
        os_printf(adc);
        os_printf("3");
        delay_ms(1100);
}

网友B:
我不太懂这个,但是您开发用的是不是NON-OS?这个uint类型应该有的,您看看是否拼写错误,如果实在没有就直接用unsigned int 这样定义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