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OLED实现3D源程序 三维立体图形变换显示

楼主(2020-03-06):
关于如何实现坐标转换以及转换方法这里不做讨论,想了解原理以及计算过程可以自行查阅资料。

以下是很长时间之前我在网上下载别人的开源代码,但是具体从哪里下载的我忘记了,今天就测试了一下,完美运行。
如果有人知道出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加上出处。

下面是录的OLED演示视频:

https://player.youku.com/embed/XNDU3NTU3NzczNg==

维图形显示源码功能描述:

三维图形变换操作
  • transform_3D.c文档中包含“变换算法”
  • projection.c文档中包含“投影算法”
  • rotation_cube.c文档应用“变换矩阵算法”和“投影算法”实现旋转立方体
  • rotation_font3D.c文档实现三维空间中旋转图片(优化算法)

三维图形变换基于“变换矩阵算法”和“投影算法”来构建新坐标
显示效果是 立方体绕Y轴旋转,图片也随之旋转。

以下是下载的单片机源代码,大家可以移植一下,文件里面有说明,如下:
  1. /*******************************************************************************
  2. * 工程: 基于STC单片机“12864液晶显示旋转的立方体和图片(优化算法)”实例
  3. * 编译: Keil uVersion 3
  4. * 创建: 2014-11-26 15:57:14
  5. * 更新: NULL
  6. * 版本: 1.0
  7. *******************************************************************************/
  8. /*******************************************************************************
  9. * 文档: main.c
  10. * 作者: Wu LianWei
  11. * 描述: 1.三维图形变换操作
  12. *       2.transform_3D.c文档中包含“变换算法”
  13. *       3.projection.c文档中包含“投影算法”
  14. *       4.rotation_cube.c文档应用“变换矩阵算法”和“投影算法”实现旋转立方体
  15. *       5.rotation_font3D.c文档实现三维空间中旋转图片(优化算法)
  16. *       6.三维图形变换基于“变换矩阵算法”和“投影算法”来构建新坐标
  17. *       7.显示效果是 立方体绕Y轴旋转,图片也随之旋转。
  18. *******************************************************************************/
  19. #include "STC15F2K60S2.h"
  20. #include "public.h"
  21. #include "rtc.h"
  22. #include "lcd_drive.h"
  23. #include "dis_general.h"
  24. #include "rotation_cube.h"
  25. #include "rotation_font3D.h"
  26. #include "font.h"

/******************************************************************************/
/* 程序变量定义                                                               */
/******************************************************************************/
volatile bit flash;    //闪烁标志
float idata turn;           //转向角度
uchar idata pic;
sbit BG = P0^5; //低电平有效

/******************************************************************************/
/* MAIN主程序                                                                 */
/******************************************************************************/
void main(void)
{
    WDT_CONTR = 0x05; //关闭看门狗
    //--------------------------------
    RTC_cfg();                //配置实时时钟(启动定时器0)
    LcdInit();                //LCD12864初始化
    ClearScreen();        //清空屏幕
    //------------
    turn=0;                        //转向角度置0
    pic=0;

    while(1)
    {
        if(T20msFlg)        //每过20ms处理事件标志位
        {
            T20msFlg=0;
            //-----------------
            ClearDis();        //清缓存也可以理解为清屏

            RotateCube2(0,turn,0);        //立方体旋转计算并写入缓存区
            //RotatePic32x32(&SETICO[pic][0],0,turn,0);                //固定32*32旋转
            BG = 0;                //打开LCD片选

            RefreshScreen(); //将缓存区发送到LCD显示
        }

        if(T100msFlg)        //每过100ms处理事件标志位
        {
            T100msFlg=0;
            //-----------------
            turn+=1;                                //每过100ms将旋转的角度加1
            if(turn>=360)turn=0;
            if(turn==280) //270
            {
                pic++;
                if(pic>7)pic=0;
            }

        }

        if(T500msFlg)        //每过500ms处理事件标志位
        {
            T500msFlg=0;
            //-----------------
            flash=!flash;       //闪烁标志

        }

        if(T1sFlg)                //每过1s处理事件标志位
        {
            T1sFlg=0;
            //-----------------

        }
    }
}

只需要以上4个.c和对应.h文件就可以移植了。

注意:使用LCD12864,是可以取屏幕数据的,OLED12864用SPI或I2C驱动是不能读取屏幕数据,需要占用单片机102
4个RAM空间作为显存区,这样就可以实现。当然也可以不用显存区,直接写,这样操作可能会覆盖其他像素,看自己是否需要选择。

个人测试:STC8A8K64S4A12  28M晶振  SPI是4分频  刷新  OLED12864(SPI驱动)  整个屏幕 大约需要4.8ms。  推荐还是用STM32加DMA这样就大大节省时间了。

网友A(2021-12-16):
666666写出这个的人肯定是个大神

网友B:
编写这个的是个算法高手呀

网友C:
源程序作者绝对这是个大神,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