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hc06蓝牙模块给单片机发送一个信号就断了

楼主(2020-03-06):
昨天晚上蓝牙模块还能用,今天一试,假如给小车一个前进的命令,小车是前进了,但蓝牙模块也断了,后续控制不了了就,这什么问题?

网友A:
硬件方面:
检查电源纹波,是否由于电机电流大,给电源造成波动,以致蓝牙复位;检查电机两端有没有并个电容,用来减少打火辐射干扰,导致蓝牙异常。蓝牙模块供电线尽量短,避免干扰。
软件方面:
检查程序控制是否进入不了再次接收蓝牙,并重新控制执行的逻辑。

网友B:
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