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电机控制程序有错误吗?可以用Proteus仿真吗? 求帮助

楼主(2020-03-06):
程序主要内容  首先按键选择模式  然后根据对应的模式进行相应的延时  最后都驱动电机旋转  程序如果有错希望帮我改正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uchar code REV[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uint F_key;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sbit KEY3 = P3^2;
sbit KEY4 = P3^3;

void delay(uint t)
{
uint k;
while(t--)
{
for(k=0; k<125; k++)
{ ;}
}
}

void motor_ffw(uint n)
{
uchar i;
uint j;
for (j=0; j<12*n; j++)
{
for (i=0; i<8; i++)
{
P1 = FFW[i];
delay(15);
}
}
}

void motor_rev(uint n)
{
uchar i;
uint j;
for (j=0; j<12*n; j++)
{
for (i=0; i<8; i++)
{
P1 = REV[i];
delay(15);
}
}
}

void main()
{
if(KEY1==0)
{
if(F_key==0)
{
   F_key=1;

  {
        uint i=0;
        uchar j=0;
        while(1)
        {
                delay(10);
                i++;
                if(i==30000)
                {
                        i=0;
                        j++;
                }
                if(j==3)
                {
                 motor_ffw(5);
     delay(5000);
     motor_rev(5);
     delay(1000);
                }
        }
  }

}
}
else
if( F_key==1)
{
F_key=0;
}
if(KEY2==0)
{
if( F_key==0)
{
  F_key=2;
  {
        uint i=0;
        uchar j=0;
        while(1)
        {
                delay(10);
                i++;
                if(i==30000)
                {
                        i=0;
                        j++;
                }
                if(j==1)
                {
                 motor_ffw(5);
     delay(5000);
     motor_rev(5);
     delay(1000);
                }
        }
  }

}
}
else
if( F_key==2)
{
F_key=0;
}
if(KEY3==0)
{
if( F_key==0)
{
  F_key=3;
  {
        uint i=0;
        uchar j=0;
        while(1)
        {
                delay(10);
                i++;
                if(i==30000)
                {
                        i=0;
                        j++;
                }
                if(j==2)
                {
                 motor_ffw(5);
     delay(5000);
     motor_rev(5);
     delay(1000);
                }
        }
  }

}
}
else
if( F_key==3)
{
F_key=0;
}
if(KEY4==0)
{
if( F_key==0)
{
F_key=4;
while(1)
{
motor_ffw(5);
delay(5000);
motor_rev(5);
delay(1000);
}
}
else
if( F_key==1)
{
F_key=0;
}
}
}

网友A:
51单片机的话可以选择用STC的单片机,可以仿真,容易查找问题。

网友B:
你好!
1、从程序看,硬件的按键和步进电机,是可以仿真的;
2、不知道你都要实现什么功能,要求需要说明
3、程序是否有错误,要看你的要求和仿真结果

网友C:
你好。
1.电机驱动程序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电机,电机的种类有很多,有步进电机,直流电机,种类不一样,驱动方式也不一样
2.单片机IO口驱动能力无法驱动电机,需要加放大,一般都是专门的电机驱动芯片,电机驱动芯片不一样,驱动方式也不一样。
3.proteus可以仿真电机。
4.仿真效果肯定不如实验板,实验板效果比仿真好,仿真还容易出错。

网友D:
Proteus仿真 要画好仿真电路  单片机在把对应脚 连接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