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isp1.72 进入编程器错误 AT89S52单片机

楼主(2020-03-06):
底板: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芯片:AT89S52  烧录软件:Progisp1.72   下载器:USBasp下载器 USB ISP免驱动 系统:win10
出现问题:progisp显示进入编程错误,系统能够识别到下载器本身,会显示设备,所以下载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问了客服说是与单片机连接有问题,电脑检测不到单片机,接线我也只是接了单片机最小系统。检测过芯片应该是有反应的,我接反了他会有提示没有接入设备。

单片机小白求大神指教!!!!

网友A(2020-04-25):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B(2020-06-03):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接线都是正常的

网友C(2021-10-15):
安装驱动,然后看看上电没有,多试几次,也可能是插口有问题

网友D(2022-09-16):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此问题

网友E:
检查接线对不对,还有复位电路,我之前遇到过复位按键短路导致不能下载

网友F:
要查下MISO,MOSI,reset,SCK,连接对不对。我这里是可以用progisp1.72调试AT89S52. progisp2.0版本就连不上下载头。

网友G:
楼主的这个错误提示与之前本人刚卖入时使用的下载器一模一样,软件能识别设备但不能烧录芯片。后经检查发现有个二极管焊反了调换过来就正常了(M8 & USBASP 非智峰下载器)。如果是那种反复提示未插入编程器但曾经安装过的,可以确定是系统设置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版本的问题。win10 之前的系统不曾出现过,win10 的不同版本之间软件的反应不一

网友H(2024-05-13):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