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泰单片机交通灯控制程序

楼主(2020-03-06):
#include "HT66F70A.h"
#include <stdlib.h> //随机函数
#include <time.h>
#define LED_Port _pc
#define LED_PortC _pcc
#define LED_PortBSC _pdc
#define LED_PortBS _pd
#define LED1_Port _pg
#define LED_Portc _pgc
#define KEY_PORTC _pec
#define KEY_PORT _pe
#define KeyPortPU _pepu
//下面是函数声明部分
void openLedLight(unsigned char Lbit, unsigned char LNum);
void dynamicLed(unsigned char Counter,unsigned char Ligh);
unsigned char const led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76,0x73,0x38,0x3e};//存放LED的点阵码 对应0~15,HPLV
unsigned char const tabIndex[]={0x01,0x02,0x04,0x08};//存放显示位对应的码对应1~4位
unsigned char  Num[4]={0x05,0x09,0x05,0x05};//存放显示位对应的码对应1~4位
unsigned int counter =0;
unsigned int time=60;
unsigned int time1=55;
const unsigned short pili_TAB[] = {0x21,0x0C,0x12,0x28,0x05,0x3F};
unsigned short ScanKey();
unsigned char keyNum=0;//最大数只能是255
unsigned char mode=0;//0
void InitPort()
{
_wdtc=0xaf;
LED_Portc = 0x00;//设置为LED口为输出;  //关闭看门狗
_pec = 0x00;//设置E口输出
_pepu0 = 1;//开启上拉模式
_pe0 = 0;//输出0
}
void main()
{
unsigned short int i;
LED_PortC =0x00;//设置为LED口为输出
LED_PortBSC=0x00;//设置LED位选口为输出
unsigned char temp=0x01;
InitPort();
LED_Portc = 0x00;//设置为LED口为输出;
LED_Port = temp;//按位取反,关闭灯显示;
openLedLight(0,5);
while(1)
{
keyNum=ScanKey();
     if(keyNum==0)
    {
     mode=1;

    }

        else if(keyNum==1)
    {
     mode=2;
    }
    else if(keyNum==2)
    {
      mode=3;
    }
else if(keyNum==3)
    {
      mode=4;
    }
    else if(keyNum==4)
    {
      mode=5;
    }
    if(mode==1)
   {
counter++;
if(counter>=6000)
{    time--;
     Num[0]=time/10;
  Num[1]=time%10;
  time1--;
     Num[2]=time1/10;
  Num[3]=time1%10;

  if(time>30){LED1_Port = pili_TAB[0];}
  if(time<=30){LED1_Port = pili_TAB[1];}
   for(i=0;i<80;i++)
   {
    _clrwdt();
    GCC_DELAY(5000);
   }

  if(time==0)
  {
   time=60;
  }
  if(time1==0)
  {
   time1=55;
  }
  counter=0;
}
   }

       if(mode==2)
   {
       LED1_Port = pili_TAB[2];
   }

          if(mode==3)
   {
     LED1_Port = pili_TAB[3];
   }
         if(mode==4)
   {
     LED1_Port = pili_TAB[4];
   }
   if(mode==5)
   {
     LED1_Port = pili_TAB[5];
   }

_clrwdt();//喂狗
dynamicLed(4,255);
}
}
/********************************************************************
函数名称:Delay_us
函数功能:us秒级别演示
输入参数:要延时的时间参数
输出参数:无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time)
{
while(time--);
}
/********************************************************************
函数名称:openLedLight
函数功能:实现单个LED灯的点亮
输入参数:Lbit 表示要显示的是4个位里面的哪个位,取值为0~7的数值
          LNum表示要显示的数字的数值,取值为0~15的的数值
输出参数:无
*********************************************************************/
void openLedLight(unsigned char Lbit, unsigned char LNum)
{
LED_Port = 0x00;//关闭端口,停止输出,避免出现重影
LED_PortBS = tabIndex[Lbit];
LED_Port =ledTab[LNum];
}
/********************************************************************
函数名称:dynamicLed
函数功能:实现LED的循环动态显示
输入参数:Counter 表示要点亮的LED的个数取值1~8
          Light 灯的亮度的控制,数值越大灯越亮,取值范围0~255
输出参数:无
*********************************************************************/
void dynamicLed(unsigned char Counter,unsigned char Ligh)
{
  unsigned char i;
  for(i=0;i<Counter;i++)
{
   Delay_us(Ligh);//实现灯亮度的调整
   openLedLight(i,Num[i]);
}
}

unsigned short ScanKey()
{ unsigned char i,key=0;
KEY_PORTC=0x0f;
KeyPortPU=0x0f;      //I/O Mode Config & Pull-up Enable
KEY_PORT=0b11101111;              //Initial Scancode
for(i=0;i<=3;i++)
{ if(!(KEY_PORT & 1)) break;        //Check Column 0
  key++;
  if(!(KEY_PORT & 1<<1)) break;      //Check Column 1
  key++;
  if(!(KEY_PORT & 1<<2)) break;      //Check Column 2
  key++;
  if(!(KEY_PORT & 1<<3)) break;      //Check Column 3
  key++;
  KEY_PORT<<=1; KEY_PORT|=0b0000001;    //Scancode for Next Row
}
return 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