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c语音规则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0-03-06):
ADC1->CR2|=7<<17,RCC->APB2RSTR&=~(1<<9);

是先7<<17再|=吗
这个ADC1->CR2|=7<<17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作用哈,是语法意思是第18,19,20的位置1吗

网友A:
00000111左已17次,第19,18,17位为1,第16至第0位为0

楼主:
还有这种
RCC->APB2RSTR&=~(1<<9);是第十位清零吗

网友B:
是先7<<17再|=
ADC1->CR2|=7<<17是D17 D18 D19位置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
RCC->APB2RSTR&=~(1

是D9位清0

网友C:
不是第10位清0,而是第10位为0其他位为1

网友D:
你的理解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