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X6500语音模块驱动多段语音时,怎么处理?

楼主:
我准备用K1接一个IO,K2 接一个IO,不同条件的时候,就对应IO为低,另外一个IO为高电平,就可以不同条件下播放不同的段语音,实际测试这种方式不行,有用过这个芯片的,给指导下,谢谢

网友A(2020-03-06):
你好!
这个需要做特殊的处理,因为语音模块按键控制是靠电阻分压决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个需要做特殊的处理,因为语音模块按键控制是靠电阻分压决定的

您好,必须能用串口通信,播放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必须能用串口通信,播放吗?

用按键也是可以播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按键也是可以播放的

您好,我想通过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同时用1602显示器来显示温度,当温度低于10°时打开受热电阻给室内加热,同时通过语音提示(天气凉出门加衣服);当温度高于20°时,打开电风扇,同时语音提醒(天气炎热预防中暑),但温度低的时候IO控制K1为低电平,K2高电平,可以播放天气凉出门加衣服,但温度高时候,IO控制K1高电平,K2低电平,播放不了另外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通过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同时用1602显示器来显示温度,当温度低于10°时打开受热电阻给室内加 ...

除去语音部分,其他功能都实现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去语音部分,其他功能都实现了吗

全部实现了,语音也实现了,就是用串口实现的

网友C:
这个芯片有多种控制模式,并口控制模式、串口模式、AD按键控制模式,可以实现多段录音选择播放的,具体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