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单片机程序的初始密码是多少,从哪个地方可以找出初始密码。

楼主(2020-03-06):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xtern uchar keyscan();             //扫描按键
extern void write_c(uchar command); //lcd写命令
extern void write_d(uchar date);    //lcd写数据
extern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
extern void setposition(uchar x,uchar y)        ;
extern void writebyte(uchar x,uchar y,uchar dat);
extern void writenbyte(uchar x,uchar y,uchar *p);
extern void WriteSet(uchar add, uchar dat);  //数据写入24c08的具体地址
extern unsigned char ReadSet(uchar set_addr); //从24c08的具体地址读出数据
sbit beep=P2^0;                                                                         //蜂鸣器
sbit  led=P3^0;
bit  takmo,right,set,input,flag;
uchar i,j,use,temp,m,money,b,c;

uchar code wel1[]={" welcome to the"};
uchar code wel2[]={"ATM system"};
uchar code new[]={"input new keys:"};
uchar code yu_e[]={"   yu e is: "};

uchar code note1[]={"Input your key"};
uchar code note2[]={"key:"};
uchar code note3[]={"set:"};
uchar code note4[]={"your key is   "};
uchar code note5[]={"  what can I   "};
uchar code note6[]={"   do for you   "};
uchar code note7[]={"  check the key "};
uchar code note8[]={"and try it again"};
uchar code note9[]={"thanks  use"};
uchar code note10[]={" goodbye"};
uchar code note11[]={"how much do you"};
uchar code note12[]={"need:"};
uchar code note13[]={"   not enough"};
uchar code note14[]={"    processing "};
uchar code note15[]={"  please wait...  "};
uchar code note16[]={" your money is"};
uchar code note17[]={"remember new key"};
uchar code right0[]={" right!"};
uchar code error0[]={" wrong!"};
uchar code setname[]={"    set ok!"};
uchar code setname1[]={"  set error!"};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y;
        for(;x!=0;x--)
                for(y=110;y!=0;y--);
}
void delay0(uchar x)
{  uchar i;
   while(x--)
   {for (i = 0; i<13; i++);}
}
/******************************************************************
声音函数
**********************************************************************/
void beepon()
{  uchar i;
  for (i=0;i<180;i++)
  {delay0(5);
   beep=!beep;
  }
   beep=1;
   delay(20);
}
/*******************************************************************
灯闪,代表操作成功
********************************************************************/
void  light()
{ uchar n;
   for(n=0;n<=2;n++)
   {
   led=0;
   delay(1000);
   led=1;
   delay(1000);
   }
}
/******************************************************************
显示余额函数
**********************************************************************/
showmoney()
{        if(money>use)
   {
    money-=use;
        use=0;
    write_c(0x01);
    writenbyte(0,0,note14);
        writenbyte(1,0,note15);
        delay(5000);
    write_c(0x01);
    writenbyte(0,0,yu_e);
    setposition(1,0);
        write_d(money+0x30);
    write_d(0+0x30);
        write_d(0+0x30);
        WriteSet(6,money);
        light();

        }
        else
        {
          write_c(0x01);
          write_c(0x0c);
      writenbyte(0,0,note16);
          writenbyte(1,0,note13);
        }
}
/*********************************************************************
比较函数:用来确定密码正误
*********************************************************************/
bit check(uchar p[],uchar q[])
{  uchar n,k=0;
   for(n=0;n<6;n++)
   {  if(p[n]==q[n])
       k++;}
   if(k==6)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
{
           takmo=0;right=0;set=0;input=1;flag=0;
               Lcd_init();
               setposition(0,0);
            for(i=0;wel1!='\0';i++)          //开机界面
             {
                 write_d(wel1);
                 beepon();
                 }
           setposition(1,3);
            for(i=0;wel2!='\0';i++)
             {write_d(wel2);
                  beepon();
                 }
        delay(2000);
                write_c(0x01);

           writenbyte(0,1,note1);  //提示输入密码
           writenbyte(1,0,note2);  //显示key
           write_c(0x0f);               //光标闪烁
           setposition(1,4);           //第二行第五个位置开始键入密码
       i=0;
}

/*********************************************************************
主函数:确定不同按键组合功能
***********************************************************************/
void main()
{
    uchar key_buff[6];                 //输入缓冲
    uchar new_key[6] ;                 //密码设置缓冲区
    uchar original_key[6];                   //密码读出缓冲区
        WriteSet(6,9);
        init();
    while(1)
        {             for(b=0;b<6;b++)      //24c08里面取出正确的密码
               {
                 original_key=ReadSet(b);
                 delay(5);
               }
        temp=keyscan();         //扫描键盘
           if(temp>=0&&temp<=9)
                  {   beepon();
                 if(input)
                  {
                   key_buff[i++]=temp;
                   write_d('*');
                  }
                 else if(set)
                  {
                   new_key[i++]=temp;
                   write_d('*');
                  }
                 else if(takmo)
                  {
                                   i++;
                   write_d(temp+0x30);
                   use=10*use+temp;
                  }
                                 else{;}
              }
           else if(temp==10)                   //取卡
                 {
                             beepon();
                 write_c(0x01);
                                 write_c(0x0c);
                 writenbyte(0,3,note9);
                 writenbyte(1,3,note10);
                 delay(3000);
                 init();
             }

        else if(temp==11)                                //取钱
            {
                 if(right)
               {
                              beepon();
                          takmo=1;
                  write_c(0x01);
                                  write_c(0x0f);
                  writenbyte(0,0,note11);
                  writenbyte(1,0,note12);
               }
                           else{beepon();}
            }
        else if(temp==12)                           //设置新密码
          {
               if(right)
                   {beepon();
              set=1;
                  write_c(0x01);
                          write_c(0x0f);
              writenbyte(0,0,new);
              setposition(1,0);
              }
                           else{beepon();}
          }

           else if(temp==13)
           {
                if(right)
               {
                             beepon();
                 write_c(0x01);
                                 money=ReadSet(6);
                 showmoney();           //显示余额
                }
                                else{beepon();}
           }
       else if(temp==14)                                 //确认
           {
                        beepon();
                if(input)
                {
                                       if(i!=6)
                                    {   i=0;
                        write_c(0x01);
                                                write_c(0x0c);
                        writenbyte(0,2,note4);
                        writenbyte(1,4,error0);
                        delay(3000);
                        write_c(0x01);
                        writenbyte(0,0,note7);
                        writenbyte(1,0,note8);
                                            delay(3000);
                                            init();
                                                ;
                                         }
                                        else
                                        { flag=check(key_buff,original_key);
                                          if(flag==1)
                      {
                        i=0;
                        right=1;
                        input=0;
                        write_c(0x01);
                                                write_c(0x0c);
                        writenbyte(0,3,note4);
                        writenbyte(1,4,right0);
                        delay(3000);
                        write_c(0x01);
                        writenbyte(0,1,note5);
                        writenbyte(1,0,note6);
                       }
                     else
                      {
                        i=0;
                        write_c(0x01);
                                                write_c(0x0c);
                        writenbyte(0,2,note4);
                        writenbyte(1,4,error0);
                        delay(3000);
                        write_c(0x01);
                        writenbyte(0,0,note7);
                        writenbyte(1,0,note8);
                                            delay(3000);
                                            init();
                                                ;
                      }
                                         }
                               }

                 else if(set)
                     {  if(i==6)
                                           {
                         set=0;
                         write_c(0x01);
                                                 write_c(0x0c);
                         writenbyte(0,0,setname);
                                                 writenbyte(1,0,note17);
                                  for(c=0;c<6;c++)
                         {
                           WriteSet(c,new_key[c]);
                           delay(100);
                          }
                            c=0;
                                                }
                                                else
                                                {
                                                   set=0;
                                                   i=0;
                                                   write_c(0x01);
                                                   write_c(0x0c);
                           writenbyte(0,0,setname1);
                                                 }
                     }
                else if(takmo)
                     {
                                            money=ReadSet(6);
                        takmo=0;
                        showmoney();
                     }
                else
                  {beepon();}
             }
           else  if(temp==15)                                   //清除
              {
                               beepon();
                   if(input&&i>=1)
                    {
                                            writebyte(1,4+(--i),' ');
                                                setposition(1,4+i);
                                        }
                   else if(set&&i>=1)
                    {
                                            writebyte(1,0+(--i),' ');
                                                setposition(1,0+i);
                                        }
                   else if(takmo&&i>=1)
                    {
                                            writebyte(1,5+(--i),' ');
                                            setposition(1,5+i);
                                        }
                   else
                    {;}
              }
          else {;}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函 数 名: keyscan
* 功能描述: 键盘扫描返回值
***********************************************************************/

uchar keyscan()
{     uchar num=16,temp;
                        P1=0xfe;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0;
                                                                break;
                                                        case 0xde:num=1;
                                                                break;
                                                        case 0xbe:num=2;
                                                                break;
                                                        case 0x7e:num=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d;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4;
                                                                break;
                                                        case 0xdd:num=5;
                                                                break;
                                                        case 0xbd:num=6;
                                                                break;
                                                        case 0x7d:num=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b;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8;
                                                                break;
                                                        case 0xdb:num=9;
                                                                break;
                                                        case 0xbb:num=10;
                                                                break;
                                                        case 0x7b:num=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P1=0xf7;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5);
                                        temp=P1;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1;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2;
                                                                break;
                                                        case 0xd7:num=13;
                                                                break;
                                                        case 0xb7:num=14;
                                                                break;
                                                        case 0x77:num=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1;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N=P2^7;

void delaym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delays(uint n)
{
   uint i;
        for(i=0;i<n;i++)
           delaymms();
}
void write_c( uchar x )
{
   RS=0;
   RW=0;
   EN=0;
   P0=x;
   delays(5);
   EN=1;
   delays(5);
   EN=0;
}
void write_d( uchar x )
{
   RS=1;
   RW=0;
   EN=0;
   P0=x;
   delays(5);
   EN=1;
   delays(5);
   EN=0;
}

  void setposition(uchar x,uchar y)
  {
     if(x==0)
            write_c( 0x80+y );
         else
            write_c( 0xc0+y );
  }
  void writebyte(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setposition( x,y);
             write_d( dat );
   }
void writenbyte(uchar x,uchar y,uchar *p)
   {
      setposition( x,y);
          while(*p)
          {
             write_d( *p++ );
           }
    }
void Lcd_init(void)
{
        write_c( 0x01 );
        write_c( 0x38 );
        write_c( 0x0c );
        write_c( 0x06 );
  }
  #include <reg52.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define        OP_READ        0xa1                // 器件地址以及读取操作,0xa1即为1010 0001B
#define        OP_WRITE 0xa0                // 器件地址以及写入操作,0xa1即为1010 0000B
sbit SCL=P3^5;         //将串行时钟总线SCL位定义在为P3.4引脚
sbit SDA=P3^6;          //将串行数据总线SDA位定义在为P3.5引脚
/*****************************************************
函数功能:延时1ms
***************************************************/
void delay1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函数功能:延时若干毫秒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nms(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
函数功能:开始数据传送
***************************************************/
void start()
// 开始位
{
        SDA = 1;    //SDA初始化为高电平“1”
   SCL = 1;    //开始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DA = 0;    //SDA的下降沿被认为是开始信号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0;    //SCL为低电平时,SDA上数据才允许变化(即允许以后的数据传递)
}
/***************************************************
函数功能:结束数据传送
***************************************************/
void stop()// 停止位
{
        SDA = 0;     //SDA初始化为低电平“0”        _n
        SCL = 1;     //结束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1”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DA = 1;    //SDA的上升沿被认为是结束信号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DA=0;
        SCL=0;
}
/***************************************************
函数功能:检测应答位
***************************************************/

bit Ask()                  //检测应答
{
      bit ack_bit;        //储存应答位
        SDA = 1;         // 发送设备(主机)应在时钟脉冲的高电平期间(SCL=1)释放SDA线,
                        //以让SDA线转由接收设备(AT24Cxx)控制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1;       //根据上述规定,SCL应为高电平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ack_bit = SDA; //接受设备(AT24Cxx)向SDA送低电平,表示已经接收到一个字节
                       //若送高电平,表示没有接收到,传送异常 结束发送
        SCL = 0;       //SCL为低电平时,SDA上数据才允许变化(即允许以后的数据传递)
        return  ack_bit;                        // 返回AT24Cxx应答位

}
/***************************************************
函数功能:从AT24Cxx读取数据
出口参数:x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从AT24Cxx移入数据到MCU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   //储存从AT24Cxx中读出的数据
        for(i = 0; i < 8; i++)
        {
                SCL = 1;                //SCL置为高电平
                x<<=1;                  //将x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x|=(unsigned char)SDA;  //将SDA上的数据通过按位“或“运算存入x中
                SCL = 0;                        //在SCL的下降沿读出数据
        }
        return(x);                //将读取的数据返回
}
/***************************************************
函数功能:向AT24Cxx的当前地址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y (储存待写入的数据)
***************************************************/
//在调用此数据写入函数前需首先调用开始函数start(),所以SCL=0
void WriteCurrent(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循环移入8个位
        {
            SDA = (bit)(y&0x80);   //通过按位“与”运算将最高位数据送到S
                                                  //因为传送时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1;            //在SCL的上升沿将数据写入AT24Cxx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0;            //将SCL重新置为低电平,以在SCL线形成传送数据所需的8个脉冲
                y <<= 1;           //将y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
}
/***************************************************
函数功能:向AT24Cxx中的指定地址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 (储存指定的地址);dat(储存待写入的数据)
***************************************************/
void WriteSet(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dat)
// 在指定地址addr处写入数据WriteCurrent
{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WRITE);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对   其写入数据
         Ask();
        WriteCurrent(add);       //写入指定地址
        Ask();
        WriteCurrent(dat);       //向当前地址(上面指定的地址)写入数据
        Ask();
        stop();                //停止数据传递
        delaynms(5);               //1个字节的写入周期为1ms, 最好延时1ms以上
}
/***************************************************
函数功能:从AT24Cxx中的当前地址读取数据
出口参数:x (储存读出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Current()
{
        unsigned char x;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READ);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读其数据
        Ask();
        x=ReadData();         //将读取的数据存入x
        stop();                //停止数据传递
        return x;              //返回读取的数据
}
/***************************************************
函数功能:从AT24Cxx中的指定地址读取数据
入口参数:set_addr
出口参数:x
***************************************************/
unsigned char ReadSet(unsigned char set_addr)
// 在指定地址读取
{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OP_WRITE);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对其写入数据
        Ask();
        WriteCurrent(set_addr);       //写入指定地址
        Ask();
        return(ReadCurrent());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并返回
}

网友A:
你好!初始密码保存在 24C08 存储器里面

网友B:
这已经告诉了你密码
for(b=0;b<6;b++)      //24c08里面取出正确的密码
   {
       original_key=ReadSet(b);
        delay(5);
     }
读出放在uchar original_key[6]; 这个数组中(程序中未用数组估计不对),新存储器读出结果是FFFFFFFFFF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