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程序问题

楼主(2020-03-06):
小白一个,刚学习单片机。
用四拍写的简单程序,直接接单片机P0口,电机可以运行,加ULN2003A驱动芯片,电机不运行,请教大佬这是啥问题。

网友A:
你好,驱动芯片没有标记网络。

网友B:
你这仿真图就这样的吗?如果是,参考下图改动下

网友C:
经过ULN2003A信号反相了,要么改程序,要么ULN2003A输入前加反相器。

网友D:
可以换成其它IO口试,因为P0口要接上拉电阻,而你未接

网友E:
2003电机那一头没接上吧,还有通过2003后是反向的,要适当调整程序

楼主:
多谢啦,没注意uln2003输出跟输入反向,明天在调下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仿真图就这样的吗?如果是,参考下图改动下

谢谢啦,明天在改下图

网友F:
可以问一下为什么要接ULN2003A这个吗     可以换成其他的代替吗

网友G:
ULN2003A 输出反向, 程序原来拉高要拉低。

网友H:
uln2003右边没接电机abcd,
另外说一下,uln2003是7个达林顿管,因为单片机的输出电流太小,无法驱动电机,所以要用放大器
达林顿管就是放大器,实际上达林顿管就是两个三极管。
三极管也能起到放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