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也做一个STC单片机自动下载器”有感于是做了一个改进自动下载器

楼主:
看到“也做一个STC单片机自动下载器”感觉这样确实非常方便。验证电路可行,可是下载后断电有点小问题。于是改进了一下用555做了个更稳定的单稳态触发器来触发写入事件。且触发写入后正常给板子供电。电路图如下,面包板验证通过。

触发接340的14脚!

网友A(2020-03-06):
补充,此电路因为使用s8550三极管,最大输出电流500ma,需注意切勿带大电流器件。

网友A:
D好测试通过,如下图:

网友B:
三极管用个TIP42C没毛病吧!6A的三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用个TIP42C没毛病吧!6A的三极管

首先,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500ma也好6A也好是三极管的标称最大值,实际输出能力取决于放大系数与Ibe(基极对发射极电流)输出电流能力=放大系数β*Ibe。例如要TIP42C输出6A,则放大系数为100的时候Ibe为6/100=60ma。实际上TIP42C放大系数50左右(功率管)。
其次555输出电流最大120ma 经过1K限流电阻只有,以5V计算,除去BE结导通电压0.7V则为(5-0.7)/1000=4.3ma,不超过120ma,TIP42放大系数50,输出电流=4.3*50=215ma。实际上还不如8550。
查TIP42资料可知,输出6A时以放大系数β=50计算,6/50=120ma对于555来说压力过大。输出3A为60ma,尚可,计算如下:
为保证三极管饱和导通计BE结电压0.8v,555输出电压5V,限流60ma,则输出限流电阻R=(5-0.8)/0.06
=70Ω,保险起见使用100Ω(经验值)即可。
有点啰嗦了,使用TIP42C改输出限流电阻R3为100Ω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用个TIP42C没毛病吧!6A的三极管

忘记说了,电阻选用1/2W的,因为电阻耗散功率=I2R,0.062*100=0.36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三极管是电流放大器件,500ma也好6A也好是三极管的标称最大值,实际输出能力取决于放大系数与Ibe( ...

好的谢谢,不觉得啰嗦哈哈,值得研究的一个电路,我研究下怎么上个MOS!

网友C:
下次烧写的时候,怎么断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下次烧写的时候,怎么断电?

全自动,你直接点下载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不觉得啰嗦哈哈,值得研究的一个电路,我研究下怎么上个MOS!

好滴好滴,研究才有意思,我就不剧透了。

网友D(2020-08-06):
好东西,要是加上输出断电时的放电电路就更理想了

网友E(2020-10-14):
如果使用串口通讯会不会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如果使用串口通讯会不会影响?

不会有影响

网友F:
它原理是这样的,  当电脑端发送 数据出来之前 CH340-14脚变L,  让555的输出为H, 实现短时间断电.
而555的下次触发 , 按照上面的R2 , C3设置, 大约10秒后,
这样在10内, 有数据收发, 都无法触发555, 从而实现不影响数据的传输.

网友G(2021-07-29):
实测结果是,如果用别的串口工具进行了通讯,再次下载时(未断电)340的RTS或者DRT在不会被拉低。所以只要是利用这两个脚的电平变化重启的话,要么通讯时用STC-ISP自带的串口工具,要么用别的串口工具通讯后拔插一下再下载。

网友H(2021-09-25):
首先作者的作品非常值得学习,我想为什么不用8550驱动一个继电器呢?这样的话想多大电流就多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