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ini板DHT11温湿度检测-OLED显示

楼主(2020-03-06):
DHT11分别接入5v PA0 GND三个端口

网友A(2022-01-06):
用的是哪款OLED呢

网友B(2023-02-26):
希望楼主用的显示器是我单片机的型号,便有我直接使用

网友C:
OLED显示模块用的哪款呢

网友D(2023-05-12):
这个应该初学者使用的吧

网友E(2024-03-29):
//IO方向设置
#define DHT11_IO_IN()  {GPIOA->CRH&=0XFFFF0FFF;GPIOA->CRH|=8<<12;}
#define DHT11_IO_OUT() {GPIOA->CRH&=0XFFFF0FFF;GPIOA->CRH|=3<<12;}
////IO操作函数
#define        DHT11_DQ_OUT PAout(0) //数据端口        PA0
#define        DHT11_DQ_IN  PAin(0)  //数据端口        PA0
配置的寄存器是高   为什么操作的是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