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超声波避障程序错误的问题

楼主(2020-03-06):
HELLO 51MUC

萌新半抄半改写了一个程序但是出现了同一个语法错误(大雾)
compiling wuluchaoshengbo.c...
wuluchaoshengbo.c(205):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wuluchaoshengbo.c(209):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wuluchaoshengbo.c(21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wuluchaoshengbo.c(228):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expected ';

放眼望去全是错误,头发都要掉完了,涂涂改改
希望有好心人指点下错误,帮助下小娃娃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RX1  P3^6                   //小车左侧超声波HC-SR04接收端
#define  TX1  P1^7                   //发送端

#define  RX2  P3^3                   //左前方超声波
#define  TX2  P0^2

#define  RX3  P2^4                   //正前方超声波
#define  TX3  P2^5

#define  RX4  P3^5                   //右前方超声波
#define  TX4  P3^4

#define  RX5  P3^7                   //右侧超声波
#define  TX5  P1^6

#define Left_moto_pwm          P1^5         //PWM信号端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4          //PWM信号端

//定义小车驱动模块输入IO口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EN1=P1^4;
sbit EN2=P1^5;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define Left_moto_go      {IN1=0,IN2=1,EN1=1;}  //左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IN1=1,IN2=0,EN1=1;}         //左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Left_moto_Stop    {EN1=0;}  //左边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IN3=1,IN4=0,EN2=1;}        //右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IN3=0,IN4=1,EN2=1;}        //右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EN2=0;}        //右边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long S1=0;
unsigned long S2=0;
unsigned long S3=0;
unsigned long S4=0;
unsigned long S5=0;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x)          //1ms延时函数,100ms以内可用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for(i=124;i>0;i--);
}

/********************************************************/

void Count1()          //计算左侧超声波距离的函数
{
while(!RX1);                //当RX1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1);                //当RX1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1=(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void Count2()          //计算函数
{
while(!RX2);                //当RX2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2);                //当RX2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2=(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void Count3()          //计算函数
{
while(!RX3);                //当RX3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3);                //当RX3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3=(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void Count4()          //计算函数
{
while(!RX4);                //当RX4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4);                //当RX4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4=(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void Count5()          //计算函数
{
while(!RX5);                //当RX5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5);                //当RX5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5=(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

/************************************************************************/
//前进
void run(void)
{
push_val_left=8;         //左电机调速,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四驱大轮>6
push_val_right=8;         //右电机调速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
//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push_val_left=20;
push_val_right=20;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push_val_left=20;
push_val_right=20;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后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push_val_left=20;
push_val_right=20;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后走
}
/************************************************************************/
//停止
void stoprun(void)
{
Left_moto_Stop ; //左电机停
Right_moto_Stop ; //右电机停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eft_moto_pwm=1;
}
else
{
Left_moto_pwm=0;
}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else
{
Left_moto_pwm=0;
}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ight_moto_pwm=1;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0中断
{

}

/***************************************************/
///*TIMER1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1()interrupt 3
{
TH1=(65536-1000)/256;         //1ms定时
TL1=(65536-1000)%256;
timer++;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
**********************************************************/

void  main(void)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65536-1000)/256;         //1ms定时
TL1=(65536-1000)%256;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TX1=1;                                 //开启超声波1探测
delay_1ms(1);
TX1=0;
Count1();                        //测距

TX2=1;
delay_1ms(1);
TX2=0;
Count2();

TX3=1;
delay_1ms(1);
TX3=0;
Count3();

TX4=1;
delay_1ms(1);
TX4=0;
Count4();

TX5=1;
delay_1ms(1);
TX5=0;
Count5();

if(S3<20 && S1<20 && S5<20)        //进入狭窄通道
{
backrun();                        //倒车
delay_1ms(100);
}

else if(S3<20 && S1<S5 ) //车子与障碍物90度垂直,左边距离小右转
{
rightrun();
}
else if(S3<20 && S5<S1 )        //车子与障碍物90度垂直,右边距离小左转
{
leftrun();
}

else if(S2<20)
{
right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左边比车的右边距离小,右转

}
else if(S4<20)
{
leftrun(); //车与障碍物呈45度角时,车的右边比车的左边距离小,左转
}

else
{
run();
}

}
}

错误的位置指向这里,一个部分错误用@标记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 Left_moto_pwm=1;
           }
       else
         {

感谢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P1^4是什么?C语言的意思是:P1这个变量的平方。你想表达的意思不是这个吧,是想表达为外部的IO口,但这个是不能这样表达的。要在main()函数以前,用sbit 去说明定义。不能用 #define
sbit是keil特有的,这个叫位定义

sbit Left_moto_pwm  =        P1^5  ;       //PWM信号端
sbit Right_moto_pwm  =        P1^4  ;        //PWM信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4是什么?C语言的意思是:P1这个变量的平方。你想表达的意思不是这个吧,是想表达为外部的IO口,但这个 ...

谢谢谢谢!因为参考了很多程序有些地方也是一知半解。感谢赐教,以后不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