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用取模软件后显示汉字乱码的问题?

楼主(2020-03-07):
我用取模软件后显示出这样的内容,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能够显示出来估计软件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字模的取模方式不对吧,看图片像是Proteus仿的,以前用它过仿显示,模型和常用的LCD12864液晶屏一样的取模方式是可以显示正常的,纵向取模,字节倒序。取模软件一般都有取模方式的选择,改变取模方式产生字模试一下看看

网友B:
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C:
建议先把ask码正常显示

网友D:
单步执行  排错

网友E:
分辨率,方向等需要确定清楚,设置不对的华,生成的自模(其实是二阶数组)肯定对不上屏幕

网友F:
一般只是取模或显示方向不对,换一个软件吧
两个12864汉字取模软件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181423-1.html
(出处: 单片机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显示出来估计软件没什么大问题,可能是字模的取模方式不对吧,看图片像是Proteus仿的,以前用它过仿显 ...

想问问汉字可以正常显示 但数字该怎样显示呢?比如2020年 2020也是通过取模吗?

网友G:
取模方式要对才行,有横向正序、横向反序、纵向正序、纵向反序这几种
比如2020年这种,数字用要16x8点阵的,汉字用16x16点阵的就行

网友G:
要注意取模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问汉字可以正常显示 但数字该怎样显示呢?比如2020年 2020也是通过取模吗?

数字和字母都要一个一个的取模,取8*16的,比汉字占用的宽度少一半。显示数字的函数在显汉字的基础上改一下。网上去找一个ASCII码全部取好了字模8*16的文件吧,自己一个一个的取很费劲

网友H:
你取模大小得跟你显示大小一致,而且还有取模方式等问题,只有两者完全匹配才能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