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 4P无源晶振在Altium中怎么走线?

楼主:
新手,纠结好久了,,,,
求前辈们指点!

我看原理图是并联啊,就是无源晶振+两个起振电容,所以好像先连接电容再连接晶振  和先连接晶振再连接电容  结果是一样的吧?

第一个问题,这种连接方法是可以的吗?(电容剩下的引脚接地)

============================================================

我看无源晶振的说明  另外的2脚和四脚是空的NC脚
第二个问题,我能不能直接通过2脚连接3脚?

求前辈们多多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2020-03-07):
就按第一个图来画行了,C6可以倒过来,走线从中间过就可以了,走线不要太细了,看一下0.6mm行不行,不行就0.5mm
第二图不行,因为不确定NC脚的功能的,有的晶振NC实际上是接在它的金属外壳上的
100MHZ以下的晶振不要离芯片太远就可以了,走线就没有太多的要求,晶振本身输出就是一个不怎么好的正弦波,有点信号就行了,它是依靠芯片内部去整形成时钟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按第一个图来画行了,C6可以倒过来,走线从中间过就可以了,走线不要太细了,看一下0.6mm行不行,不行就0 ...

非常感激!谢谢您!

网友C:
注意一下走线的电气间隙,因为是高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