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单片机+OLED屏幕显示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0-03-07):
我在写stc15单片机的OLED显示程序的时候,想参考别的程序,有一个显示字符的子程序有点看不懂,那个y一会加2,一会加1,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
//chr:要显示的字符
void OledShow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r)
{
        uchar c = 0, i = 0;
        c = 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
        {
                x = 0;
                y = y + 2;
        }
        OledSetPos(x,y);
        for(i=0;i<8;i++)
                OledWriteByte(CharF8x16[c*16+i],OLED_DATA);

        OledSetPos(x,y+1);
        for(i=0;i<8;i++)
                OledWriteByte(CharF8x16[c*16+i+8],OLED_DATA);
}

网友A:
        if(x>Max_Column-1)
        {
                x = 0;
                y = y + 2;
        }
应该是行尾判断,转入下一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f(x>Max_Column-1)
        {
                x = 0;

为什么不是y=y+1呀?

网友C:
因为写的是8*16的在字符,字符占2行高所以y=y+2,接下来
                 OledWriteByte(CharF8x16[c*16+i],OLED_DATA);这里写字符的上半部分 占一行

         OledSetPos(x,y+1);  写字符的下半部分, y+1
         for(i=0;i<8;i++)
                 OledWriteByte(CharF8x16[c*16+i+8],OLED_DATA);

网友D:
你的字符取模是8*16的,而点阵屏,8行算一页,比如你打一个字符占用了第0页,第1页,那么这一行打印完,下一行要从第2页开始打印,所以这个行数加的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