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有没有人有T0-263这个封装吗?芯片型号LM2576,LM2596

楼主(2020-03-07):
protel99SE,有没有人有T0-263这个PCB封装吗,芯片型号LM2576,LM2596,自己也画了很多次脚位都不太理想。

网友A:
自己画的呀,你就对着PDF手册上的封装来画就可以了,批量生产肯定是得先按照手册上的焊盘来画,有了问题再后期改良
几乎所有的元件的数据手册后面都会有焊盘和孔位之类的图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画的呀,你就对着PDF手册上的封装来画就可以了,批量生产肯定是得先按照手册上的焊盘来画,有了问题再 ...

自己画过一次,按芯片尺寸画选择芯片最小尺寸脚位距离画的,可以用但是脚位不太正,效果不满意

网友B:
常见封装都有,适用于protel99SE。

网友A:
LM2596的封装在TI的官方网站有标准的bxl文件下载,如果你电脑安装有AD的话,可以下载下来进行转换就可以生成99SE的封装文件了
你可以百度一下“利用UltraLibrarian生成Altium designer 器件封装”,学会了用软件下载封装,这功能还真是实用呀,大多的封装都是可以下载来,修改一下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C:
看DATASHEET 数据手册  下面会有封装尺寸

网友C:
看数据手册,下方会有相关封装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