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怎么在PCB板开一条槽增加绝缘

楼主:
protel99SE怎么在PCB板开一条槽增加绝缘,是在禁止布线层,还是机械层,画一条导线就可以了吗?

网友A(2020-03-07):
在开槽处用禁止布线层画一长条型方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开槽处用禁止布线层画一长条型方框

像你们电阻的焊盘自己使用库里面的,焊盘还要不要加大吗,我有时候在拆电阻时候感觉不好拆焊盘太小感觉

网友C:
用机械层布线即可,开槽做隔离,图片如楼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