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ODBUS通讯,总线上一直有干扰,无法用空闲中断判断一帧的结束

楼主(2020-03-07):
各位大神:
MODBUS通讯时,如果总线上一直有干扰,就是空闲时间也有干扰信号,无当数据接收,无法用空闲中断判断一帧的结束,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我经常接触现场,发现485用供电和mcu供电不一致这种情况比较多,容易误判,最好加一级三极管或数字缓冲电路,这样处理好高低电平一致性就可以了。有时网上的元件数值会随不同厂家芯片有所调整。

网友B:
抓一下看看什么样的干扰,通讯线采用屏蔽线,屏蔽层一端接地,如果实在是没有屏蔽线则采用对地添加小电容(pf级)吸收干扰,但此时你不得不降低通讯波特率以保证通讯质量。
附:干扰起因多因为电磁干扰在附近电气线路中产生高阻抗回路,测量时多为高峰值突变电压。维持时间短,也有稳定的低值交变电压,电容特性其一两端电压不可突变,故对吸收突变尖峰类干扰有作用,但对通讯电平也有延迟作用,所以取值考究,多根据抓干扰波形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