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M1621B驱动液晶屏显示出了点问题

楼主(2020-03-07):
有哪位大佬知道TM1621B控制SEG脚的RAM地址与发送的数据具体格式是怎样的,比如我想往SEG26脚发送1001,4位 COM为1001,那6位的地址数据是多少,怎么我往000000发送0000整块液晶屏的段都亮了,真奇怪,用万用表测液晶屏的SEG32和COM1导通时,有三个数码段都亮了,我想不应该是1个段亮才对吗?

网友A:
没有6位地址,该驱动模块可驱动4x32段,相当于128个二极管控制,若要哪段亮只要对应的COM和SEG对应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6位地址,该驱动模块可驱动4x32段,相当于128个二极管控制,若要哪段亮只要对应的COM和SEG对应好就行

官方给的手册说 A0~A5是地址数据,D0~D3是显示内容数据,写数据到RAM的格式为 101+A5~A0+D3~D0,网上的文章都说地址位的内容就是SEG脚的编号,愣是没搞懂A5~A0怎样与0到31这32个SEG脚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