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8253A+8255A家庭安全防盗系统Proteus仿真电路图+程序

楼主:
一个基于8086芯片设计的家庭安全防盗系统

;====================================================================
; Main.asm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 Created:   周四 6月 20 2019
; Processor: 8086
; Compiler:  MASM32
;
; Before starting simulation set Internal Memory Size
; in the 8086 model properties to 0x10000
;====================================================================
CODE        SEGMENT PUBLIC 'CODE'
        ASSUME CS:CODE

START:
        ;Write your code here
        PA1 EQU 10H        ;第一片8255A口
        PB1 EQU 12H        ;第一片8255B口
        PC1 EQU 14H        ;第一片8255C口
        CW18255 EQU 16H        ;第一片8255控制字寄存器

        PA2 EQU 50H ;第二片8255A口
        PB2 EQU 52H        ;第二片8255B口
        PC2 EQU 54H        ;第二片8255C口
        CW28255 EQU 56H        ;第二片8255控制字寄存器

        T0 EQU        30H        ;定时器0
        T1 EQU         32H        ;定时器1
        T2 EQU        34H        ;定时器2
        CW8253        EQU 36H ;8253控制寄存器
        MOV AL,91H     ;初始化8255控制字,A组工作方式0,输入。B组工作方式0,输出。C组高4位输出,低4位输入。
        OUT CW18255,AL        ;控制口
        OUT CW28255,AL        ;控制口
        MOV AL,0FFH
        OUT PB2,AL        ;使各个警示灯关闭
        MOV AL,36H        ;计数器0,只写计数值低8位,方式3,二进制计数
        OUT CW8253,Al
        MOV AL,76H        ;计数器1,只写计数值低8位,方式3,二进制计数
        OUT CW8253,Al
        MOV Ax,4E20H        ;计数器0,赋初值4E20H,产生1Hz连续方波
        OUT T0,AL                ;先写低
        MOV AL,AH
        OUT        T0,AL                ;再写高
        MOV AX,2710H        ;计数器1,赋初值2710H,产生2Hz连续方波
        OUT T1,AL                ;先写低
        MOV AL,AH
        OUT T1,AL                ;再写高
        MOV BL,00H
        MOV CX,08H
        MOV DL,0FFH
AGAIN:
        MOV AX,0000H;
        MOV AL,BL
        OUT PB1,AL                ;ADC0808位选
        IN AL,PC1                ;取PC1口的值(保证赋值后不影响PC1原有的值)
        OR AL,00100000B        ;送ALE信号(上升沿)
        OUT PC1,AL;
        AND AL,11011111B;送START信号(下降沿)
        OUT PC1,AL;
        NOP                                ;空操作等待转换

WAIT1:
        IN AL,PC1
        AND AL,00000010B        ;读EOC状态
        JZ WAIT1                        ;如果是0则循环等待,是1则开始读数据
        IN AL,PC1                        ;读出PC1原有的值,不破坏原有的数据
        OR AL,01000000B;        ;修改OE位
        OUT PC1,AL                        ;输出读允许信号
    IN AL,PA1                        ;取A口数据
        CMP AL,99H                        ;判断取出的值是否大于3V
        MOV AL,DL                        ;将DL的值,赋给AL
        JB NEXT1
        AND AL,0FEH                        ;大于99H,最后一位置0,然后左移
NEXT1:
        CMP CX,01H                        ;判断是否是最后一次循环,如果是则不左移(八位数只用左移七次)
        JNA SKIP
        ROL AL,1D                        ;小于99H,最后一位不变,直接左移
SKIP:
        MOV DL,AL                        ;保存AL的值
        INC BL                                ;选择下一路输出
        LOOP AGAIN                        ;没有计满8次则循环
        CMP DL,0FFH                ;判断有无报警被触发
        JNB NEXT                ;没有则跳过,有则开始报警
        IN AL,PC1        ;取C口数据
        AND AL,01H        ;取PC10
        JNZ NEXT        ;如果PC10等于0(开关开),则执行下面的代码(报警),否则跳过(不报警)
        IN AL,PC1
        OR AL,00010000B
        OUT PC1,AL        ;开GATE
        MOV AL,DL
        OUT PB2,AL        ;亮示意灯
        MOV DL,0FFH
        MOV CX,08H
        JMP AGAIN
NEXT:

        IN AL,PC1
        AND AL,11101111B
        OUT PC1,AL        ;关GATE
        MOV AL,0FFH;
        OUT PB2,AL        ;亮示意灯
        MOV DL,0FFH
        MOV CX,08H
        JMP AGAIN
CODE    ENDS
        END START

网友A(2020-06-12):
     AND AL,0FEH                        ;大于99H,最后一位置0,然后左移
NEXT1:
        CMP CX,01H                        ;判断是否是最后一次循环,如果是则不左移(八位数只用左移七次)
        JNA SKIP
        ROL AL,1D                        ;小于99H,最后一位不变,直接左移
想问一下楼主这个左移是干嘛的,什么原理

网友B:
汇编既让我感到亲切又让我头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AND AL,0FEH                        ;大于99H,最后一位置0,然后左移
NEXT1:
        CMP CX,01H   ...

明白了

网友C:
代码加不进去怎么办呀?C:\Users\dell\Desktop

网友D(2021-01-04):
CMP AL,99H                        ;判断取出的值是否大于3V
        MOV AL,DL                        ;将DL的值,赋给AL
        JB NEXT1
为什么比较完什么操作都没有,就重新赋值?

网友E:
ADC0808右边是不是还有连线啊

网友F:
没有硬件版本的吗?

网友G(2021-06-16):
非常有用,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