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拟量输入怎么更改输入数值?

楼主(2020-03-07):
我的电压变送器是0-750的,0-10V,显示屏显示电压124V,实际是24V,怎么设置为显示24V啊?(新手)

网友A(2021-07-22):
1、更改你触摸屏上显示的比例,触摸屏可以有比例转换来显示你想输出的值。
2、对PLC程序进行计算,将换算结果再显示出来。

网友B(2024-03-08):
124÷24,把这个比例填进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