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和定时器冲突了?

楼主(2020-03-07):
大侠们点拨一下 3Q

void Init_Timer0()
{
TMOD=0x11;
TH0=(65536-1500)/256;
TL0=(65536-15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PT0=1;
}
//---------------------------------------------
//串口初始化函
void UART_init(void)
{
         EA = 1;
         ES = 1;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F3;
         TL1 = 0xF3;
         PCON = 0x80;
         TR1 = 1;
         AUXR = 0x00;
}

网友A: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B:
你同时打开多个中断时
TMOD |= 0x
注意一定要加或,否则你配置另一个时候就把之前的改变了

网友C:
void Init_Timer0(void)        //150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24;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A;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T0中断
}

void UART_init(void)        //4800bps@12.000MHz
{
        PCON |= 0x80;                //使能波特率倍速位SMOD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BF;                //定时器1时钟为Fosc/12,即12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清除定时器1模式位
        TMOD |= 0x20;                //设定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F3;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3;                        //设定定时器重装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中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要用两个定时器  一个用串口  一个用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Init_Timer0(void)        //1500微秒@12.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感谢大侠点拨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