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单片机代码,写成0x0f和0xf0的区别?

楼主(2020-03-07):
4×4矩阵键盘程序,检测哪个按键被按下?当写成0x0f的时候,会有一列按键无法使用,改成0xf0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请亲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第三列按键无法使用

网友A:
0x0f 是十六进制显示,转化问二进制为0001000,所以第二行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0x0f 是十六进制显示,转化问二进制为0001000,所以第二行不显示

不是00001000吧?是00001111

网友B:
写成0x0f和0xf0的区别:OX0f是读低4位,而0xf0是读高4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x0f 是十六进制显示,转化问二进制为0001000,所以第二行不显示

0x0f的二进制是00001111好不好,你那二进制的是0x08

网友D:
如果式0x0f,检测这一行应该为P2=0xfe。

网友C:
你这没贴出完整的扫描程序,不好判断,不要截屏直接贴出程序吧

楼主:
如果为0x0f,这第二列不会执行,如果为0 xf 0,则各列都可以使用,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式0x0f,检测这一行应该为P2=0xfe。

用0xef为什么不行呢?请指教

网友E:
0XF0转化为二进制为1111 0000,此时P0.1,P0.1,P0.2,P0.3引脚对应0000为低电平,而另外4个引脚对应1111为高电平,当某一列被按下后,比如第一列(P2.4),那么P2.4引脚会被拉低为低电平,由此可以判断哪一列按下。接着用同样的方法扫描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0xef为什么不行呢?请指教

0XEF为1110 1111,按键按下后只会被拉低,不会被拉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0XF0转化为二进制为1111 0000,此时P0.1,P0.1,P0.2,P0.3引脚对应0000为低电平,而另外4个引脚对应1111为高 ...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可否用0xf0,个人认为可以,但是用了就会出现第三列无法点亮,protues仿真没问题每列都可以点亮,上实验板就第三列不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判断是否有键按下,可否用0xf0,个人认为可以,但是用了就会出现第三列无法点亮,protues仿真没问题每列 ...

仿真正常实验板不正常的可能原因:
1.仿真图与实物图不一致
2.实验板上跳线、插针之类转换电路预置错误

网友G:
0xf0的二进制是11110000,0x0f的二进制是00001111,按键扫描会有点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