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QV101这种光耦继电器在Altium Designer中应该怎么画?

楼主:
用的是ad19,找不到这个器件的库,想着自己做一个,没找到方法。
求救大神
AQV101

网友A(2020-03-11):
请问楼主找到方法了吗,同求

网友A:
楼主 有画这类光耦器件的思路了吗,我也在苦恼,求分享

网友B:
直接用一个光耦代替或直接用一个普通继电器代替,然后把footprint改成自己实物的。少了原理图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