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电机的“输出功率”?

楼主(2020-03-07):
豆浆机电机实测数据,空载功耗23瓦,刀片在水里运转65瓦。“输出功率”如何定义的?

网友A:
电机输出功率应该是,能输出的最大功率。

网友B:
这个输出功率是额定工作情况下的输出功率

网友C:
电机输入是指消耗的电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功率因数与转化效率关联,输出功率是指电机对外做功的功率(扭矩*转速/95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输入是指消耗的电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功率因数与转化效率关联,输出功率是指电机对外做功的功率 ...

您这个回答比较具体。但“输出功率”不方便测量,他和输入功率大概什么关系?

网友D:
电机输出功率应该是,能输出的最大功率

网友E:
电动机的输出功率定义为直流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的乘积。 对于交流电动机,上述公式应包括功率因数。

网友F:
讲W时就不考虑功率因数了。输出功率=额定电压*额定电流。

网友G:
输出功率和输入功率大概什么关系?这个电机厂家可以回答你吧……

网友H:
这个输出功率是指的机器可以承受的最大输出功率,一般在家里使用的时候接220v交流电,稳定情况下输出功率应该到不了70w(少有余量是为了保护机器,下面会解释),但是考虑到电网可能会有波动,有的时候实际电压可能大于220v,这时输出功率可能会到达70w,而一旦超过70w,电机就有可能烧坏。

网友I:
输出功率是指在电器不失真的前提下,能够长时间工作输出功率的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出功率是指在电器不失真的前提下,能够长时间工作输出功率的最大值

“不失真”?您说的是音响吗?这里是说电动机(电能转换成机械能)。从字面看“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应该前者大于后者,究竟数值上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输入功率越大,输出功率/输入功率(效率)越高?也就是说小功率电动机的效率一般不高?这个效率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大范围呢?

网友G:
这个是不是厂家测试指标之一啊

网友J:
铭牌上标的是额定功率
而输入功率应该是输出功率+电机发热的热功率
输出功率会随电机负载而变化,比如把转轴卡死,电机的功率会全部用来发热,过度发热后就导致电机烧坏
基本上就是这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铭牌上标的是额定功率
而输入功率应该是输出功率+电机发热的热功率
输出功率会随电机负载而变化,比如把 ...

标识上有标“额定功率”的,也有表“输出功率”的,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