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单片机用什么芯片

楼主(2020-03-07):
小白学的80C52,网上说这芯片太历史了,都淘汰了,问下现在你们都用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A:
如果市场上还能买到就没淘汰,市场上与之对应的兼容芯片有ATMEL89C52  STC89C52RC

网友B:
用stc单片机,stc单片机挺好用的,下载也简单,有dip直插封装,stc89c52rc比较常用,但是也有点旧了,功能比较少,现在的stc15就比较高级,也很方便

网友C:
大学教的还是51/52,stm32,先学会了反正不亏

网友D:
STC89C52RC
一定得是这个,你是要学单片机,不是开发项目,在中国,没有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能比这个更好入门的了,有中文资料,教程和代码也多
当你自己觉得这单片机老了的时候,恭喜你,你已经入门了

网友E:
STC89C52RC 这个还是比较常用的

网友F:
STC89C52,挺方便的,买个底座的话,直插式的容易更换

网友G:
STC系列的,现在可以用STC15 STC8 的,可以去官网悄悄,这两款增加多串口,硬件SPI,IIC,PWM,ADC,今年中旬STC还会推出16位单片机STC16的

网友H:
STC89C52RC 现在用的还是这个,这些东西基本不会那么快淘汰

网友I:
stc15f2k60s2

网友J:
51内核的单片机STC公司还可以,STC15,STC8,还有下半年STC推出16位单片机STC16位的单片机,说不定以后有STC32呢?

网友K:
STC89C52,那个宝有卖哇,还有什么stm的那个我没用过

网友K:
stc89c52那个宝好多在卖哇,还有什么stm的我就没用过了

网友L:
玩过一些51,stm32f1 f4 f7 h7,I.MX6Q

网友M:
stm32f4

网友N:
stc系列主流

网友O:
现在单片机资源都很强大,现在消费和工业一般使用ST的单片机,如STM8系列和STM32系列,建议学学这两个系列单片机,学会了,其余的都能搞定。

网友P:
现在大学单片机练习都用的STC89C52RC,这款可以说是51系列的代表。进阶可以练STC15,然后STM8或者STM32。

网友Q:
可以考虑STC12C5A60S2,带有看门狗,而且速度是89c51的很多倍,属于比较新一点的芯片

网友R:
就像楼上说的那样, "如果市场上还能买到就没淘汰,"
但是,最受欢迎的是STM32,STM8和MSP430, STC 等。

网友S:
STC系列的吧,资料多,其实也是51系列

网友T:
stm32吧,感觉现在这个非常热门,一般也都是从51转到32再到更加高级的芯片,stm32的生态做得很好,系列特别多,应用也很广泛,金本能满足需要

网友U:
15系列,stc8系列,STC系列的,现在可以用STC15 STC8(每个系列都有很多种)STC还会推出16位单片机STC16的。
单片机还分51系列单片机,stc8系列单片机,msp430系列单片机,还有嵌入式stm32系列单片机(stm32功能比前面的强好多)

网友V:
不管哪种先玩明白一种再说

网友W:
STC确实是替代51的最好选选择。如果要玩电池供电可考虑MSP430、PIC,430的是TI大厂,普遍要贵一点(贵几角、几分钱)。

网友X:
直接学32吧单片机已经快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Y:
一通百通,51并不落后,现在还有好多地方在用,学习了一款芯片之后,再学别的更好上手,况且51是8位单片机,可以熟悉练习寄存器操作,对初学者来说,是有好处的

网友Z:
看使用场景,如果是功耗限制,可以选择旧版芯片,否则还是尽量选择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