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天猫精灵红外线发射控制灯。

楼主(2020-03-07):
void main()
{

        PWM_init();         //PWM初始化
//                UART_init();        //串口小秘书在此初始化了 ^_^
                P2M0=0x0f;
                P2M1=0x00;

        EA        = 1;      //总中断允许

        TMOD |= 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
        TH0 = 0x00;        //高8位装入0那么定时器溢出一次的时间是256个机器周期
        TL0 = 0x00;
        ET0 = 1;           //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IT0 = 1;           //设置外部中断0为跳沿触发方式,来一个下降沿触发一次
        EX0 = 1;           //启动外部中断0
        //DELAY_MS (200);  //延时等待I/O接口电平状态稳定
        while(1)
        {
//           unsigned char a; //临时变量
                if(IRok)    //判断脉宽是否检测完毕
                {
                        IRcordpro();//根据脉宽解码出4个字节的数据
                        IRok = 0;        //重新等待脉宽检测
                        if(IRpro_ok) //判断是否解码完毕
                        {
                        switch(IRcord[2])
                                   {
                                          /*********************************************************
                                     case 0xCC:        //  开关

                                          beep = 0; DELAY_MS(5); beep = 1;
                                       if(POWER == 0){ //如果当前状态为关,则执行开灯程序
                                               for(a=0;a<=Bright;a++){ //
                                                              PWM0_set(a);
                                                            DELAY_MS (20); //渐暗的时间间隔
                                                                     }
                                                     PWM0_set(Bright); //达到存储的LED亮度
                                                            POWER = 1; //把状态标志位变成开
                                                            }else{ //如果当前状态为开,则执行关灯程序
                                                for(a=Bright;a>0;a--){ //循环渐暗
                                                              PWM0_set(a);
                                                            DELAY_MS (20); //渐暗的时间间隔
                                                                     }
                                                          PWM0_set(0); //关LED
                                                            POWER = 0; //把状态标志位变成关
                                                                 }

                                                break;
                                          /*********************************************************/

                                  case 0x50:            //-                          客厅调大                50

                                          beep = 0; DELAY_MS(5); beep = 1;
                                                                                 DELAY_MS(10);
                                          beep = 0; DELAY_MS(5); beep = 1;
                                                                                       LED2=1;
//                                      if( POWER == 1){ //加亮度键按下,同时在开灯状态下
                                                 Bright=Bright+25;  //亮度值加1
                                                 PWM0_set(Bright); //将值写入PWM控制LED亮度
                                               if(Bright >= 0xE0){ //如果亮度值大于0xFD,则不再增加
                                                        Bright = 0xE0;
                                                                    if(Bright== 0xE0){
                                                                                      LED1=0 ;
                                                                                         }
                                                                 }
                                                    DELAY_MS (20); //渐变亮度的时间间隔

//                                                             }

                                                break;

                                                                   case 0x74:               //+                                 客厅调小        74

                                         beep = 0; DELAY_MS(10); beep = 1;
                                                                         DELAY_MS(10);
                                         beep = 0; DELAY_MS(10); beep = 1;
                                                                                   LED1=1;
//                                                         if( POWER == 1){ //减亮度键按下,同时在开灯状态下
                                                Bright=Bright-25;  //亮度值减1
                                                PWM0_set(Bright); //将值写入PWM控制LED亮度
                                               if(Bright < 0x20){ //如果亮度值小于0x08,则不再减少
                                                        Bright = 0x20;
                                                                   if(Bright== 0x20){
                                                                                     LED2=0 ;
                                                                                        }
                                                                }
                                                   DELAY_MS (20); //渐变亮度的时间间隔
//                                                            }
                                               break;

                                        /*********************************************************/
                                                            case 0x0a:Jdq0=~Jdq0;
                                                           break;  //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卫生间 0a
                                            case 0x02:Jdq0=~Jdq0;
                                                           break;  //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02

                                             case 0x6a:Jdq1=~Jdq1;
                                                            break; //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客厅         6a
                                             case 0x7c:Jdq1=~Jdq1;
                                                            break; //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7c

                                             case 0x0F:Jdq2=~Jdq2;
                                                            break; //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餐厅         开关        0f
                                             case 0x05:Jdq2=~Jdq2;
                                                            break; //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餐厅 大 小                05

                                             case 0x20:Jdq3=~Jdq3;
                                                            break; //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主卧                        20
                                             case 0x24:Jdq3=~Jdq3;
                                                            break; //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24

                                             case 0x64:Jdq4=~Jdq4;
                                                            break; //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次卧                        64
                                             case 0x66:Jdq4=~Jdq4;
                                                            break; //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66

                                             case 0x1a:Jdq5=0;
                                                            break; //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儿童                        1a
                                             case 0x1e:Jdq5=1;
                                                            break; //电源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1e          大13         小11

网友A:
好东东 这个电路板是用的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