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点阵屏+DS12C887+51单片机程序 高精度时钟日历显示

楼主(2020-03-07):
  在网上看到有人用MAX7219显示屏结合arduino做的显示时间的屏幕,网上查了一下用51做MAX7219显示的好像很少,都是用1602显示的比较多,就自己动手用51单片及做了一个类似的。自己网上查了显示的驱动程序,参考了郭天祥的书,组合修改了部分代码,买了块DS12C887(这块时钟模块比较精准,有掉电走时功能,避免反复设置时间,一年时间误差1分钟左右)。主要功能显示时间(前两块显示小时,三四块显示分钟),显示星期(前三块显示英文缩写,第四块显示数字周几),显示月份(第一块月份,如果超过9,第一块上显示两个数字,第二块汉子“月”,第三四块显示日期)。另外在显示星期时调整了一下大小写,用取模软件美化了一下数字的显示(网上找的大同小异,8*8的美化效果毕竟有限)

月份显示

月份显示

月份显示

星期显示

星期显示

星期显示

时间显示

时间显示

时间显示

单片机代码如下:比较杂乱,高手请多多指教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fr WDT_CONTR=0xe1;
//定义Max7219端口
sbit Max7219_pinCLK = P3^7;
sbit Max7219_pinCS  = P3^6;
sbit Max7219_pinDIN = P3^5;
//DS12C887 端口定义
sbit cs=P2^4;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sbit as=P2^3;        //地址选通输入端
sbit rw=P2^2;      //读写输入端
sbit ds=P2^1;      //读输入脚
//sbit IRQ=P3^3;     //外部中断
uchar code disp1[41][8]={
{0x1C,0x22,0x63,0x63,0x63,0x63,0x22,0x1C},//0
{0xC,0x1C,0xC,0xC,0xC,0xC,0xC,0x1E},//1
{0x1C,0x22,0x22,0x4,0x8,0x10,0x3E,0x3E},//2
{0x1C,0x22,0x2,0x1C,0x2,0x2,0x22,0x1C},//3
{0x6,0xE,0x16,0x26,0x46,0x7F,0x6,0xF},//4
{0x3E,0x40,0x40,0x7E,0x2,0x2,0x62,0x3C},//5
{0xC,0x10,0x20,0x3C,0x42,0x42,0x42,0x3C},//6
{0x7E,0x7E,0x2,0x4,0x8,0x10,0x30,0x30},//7
{0x1C,0x22,0x22,0x1C,0x22,0x22,0x22,0x1C},//8
{0x3C,0x42,0x42,0x42,0x3E,0x6,0xC,0x38},//9
{0x0,0x0,0x38,0x44,0x44,0x44,0x44,0x3A},//a 11
{0x3C,0x22,0x22,0x3E,0x22,0x22,0x3C,0x0},//B
{0x3C,0x40,0x40,0x40,0x40,0x40,0x3C,0x0},//C
{0x0,0x8,0x8,0x38,0x48,0x48,0x78,0x38},//D
{0x0,0x0,0x0,0x38,0x44,0x7C,0x40,0x38},//E        15
{0x7C,0x40,0x40,0x7C,0x40,0x40,0x40,0x40},//F        16
{0x3C,0x40,0x40,0x40,0x40,0x44,0x44,0x3C},//G
{0x0,0x20,0x20,0x38,0x24,0x24,0x24,0x24},//H        18
{0x0,0x10,0x0,0x10,0x10,0x10,0x10,0x10},//I          19
{0x3C,0x8,0x8,0x8,0x8,0x8,0x48,0x30},//J  20
{0x0,0x24,0x28,0x30,0x20,0x30,0x28,0x24},//K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C},//L
{0x0,0x6C,0x6C,0x6C,0x7C,0x74,0x54,0x54},//M         24
{0x0,0x0,0x40,0x7C,0x44,0x44,0x44,0x44},//N                   25
{0x0,0x0,0x0,0x38,0x44,0x44,0x44,0x38},//O          26
{0x3C,0x22,0x22,0x22,0x3C,0x20,0x20,0x20},//P
{0x1C,0x22,0x22,0x22,0x22,0x26,0x22,0x1D},//Q
{0x0,0x0,0x14,0x18,0x10,0x10,0x10,0x10},//R           28
{0x0,0x1E,0x20,0x20,0x3E,0x2,0x2,0x3C},//S                29
{0x0,0x3E,0x8,0x8,0x8,0x8,0x8,0x8},//T                                31
{0x0,0x0,0x44,0x44,0x44,0x44,0x44,0x3A},//U                 32
{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24,0x18},//V
{0x0,0x82,0x82,0x82,0x92,0xAA,0xC6,0x82},//W                        34
{0x0,0x41,0x22,0x14,0x8,0x14,0x22,0x41},//X
{0x41,0x22,0x14,0x8,0x8,0x8,0x8,0x8},//Y
{0x0,0x7F,0x2,0x4,0x8,0x10,0x20,0x7F},//Z
{0x1E,0x22,0x3E,0x22,0x3E,0x22,0x22,0x42},//月
{0x5F,0xD1,0x51,0x51,0x51,0x51,0x51,0x5F},//10
{0x22,0x66,0x22,0x22,0x22,0x22,0x22,0x22},//11
{0x5F,0xC1,0x41,0x5F,0x50,0x50,0x50,0x5F},//12
};
/*n毫秒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_xms(uint x)
{
   uint  a,b;
   for(a=0;a<x;a++)
     for(b=0;b<112;b++);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cs=0;
                as=1;
                ds=1;
                rw=1;
                P0=add;
                as=0;
                rw=0;
                P0=date;
                rw=1;
                as=1;
                cs=1;
}
// ---------------读887函数-------
uchar read_ds(uchar  rs_add)
{
            uchar ds_date;
                as=1;
                ds=1;
                rw=1;
                cs=0;
                P0=rs_add;         //写地址
                as=0;
                ds=0;
                P0=0xff;
                ds_date=P0;  //读数据
            ds=1;
                as=1;
                cs=1;
    return ds_date;
}
//-------首次上电对时         --------
/*
void set_time()
{
  write_ds(0,30);           //秒
  write_ds(1,0);                //闹钟秒
  write_ds(2,5);                //分钟
  write_ds(3,0);                //闹钟分钟
  write_ds(4,21);                //小时
  write_ds(5,0);                // 闹钟小时
  write_ds(6,5);            //        星期几
  write_ds(7,6);                //        日期
  write_ds(8,3);                //        月份
  write_ds(9,20);                //         年

}          */

void  INit_887()
{
  //------------------887首次使用,----初始化-------------

write_ds(0x0A,0x20);  //   打开振荡器
write_ds(0x0B,0x06);  //        24小时模式,二级制格式,闹铃中断开

}

//--------------------------------------------
//向MAX7219(U3)写入字节
void Write_Max7219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Max7219_pinCS=0;                                //CS=0有效,CS=1锁存
            for(i=8;i>=1;i--)
          {
            Max7219_pinCLK=0;
            Max7219_pinDIN=DATA&0x80; //&10000000, 编译器对位操作的理解:非0即为1
                        DATA=DATA<<1;
            Max7219_pinCLK=1;                //上升沿把数据送出去
           }
}
//-------------------------------------------
/*向M第一片MAX7219写入数据*/
void Write_Max7219_1(uchar add1,uchar dat1)
{
     Max7219_pinCS=0;
         Write_Max7219_byte(add1);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Write_Max7219_byte(dat1);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Max7219_pinCS=1;
}
/*第二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void Write_Max7219_2(uchar add2,uchar dat2)
{
        Max7219_pinCS=0;
    //Max7219_pinCLK=1;
        Write_Max7219_byte(add2);
        Write_Max7219_byte(dat2);
        Max7219_pinCLK=1;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Max7219_pinCS=1;
}
/*第三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void Write_Max7219_3(uchar add3,uchar dat3)
{
        Max7219_pinCS=0;
        //Max7219_pinCLK=1;
        Write_Max7219_byte(add3);
        Write_Max7219_byte(dat3);
        Max7219_pinCLK=1;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Max7219_pinCS=1;
}

/*第四片MAX7219的写入数据*/
void Write_Max7219_4(uchar add4,uchar dat4)
{
        Max7219_pinCS=0;
        //Max7219_pinCLK=1;
        Write_Max7219_byte(add4);
        Write_Max7219_byte(dat4);
        Max7219_pinCLK=1;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1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2写入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Write_Max7219_byte(0x00); //片3空
        Write_Max7219_byte(0x00);
        Max7219_pinCS=1;
}
/*初始化芯片*/
void Init_MAX7219()
{
Write_Max7219_1(0x09, 0x00);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_1(0x0a, 0x00);       //亮度
Write_Max7219_1(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1(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1(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2(0x09, 0x00);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_2(0x0a, 0x00);       //亮度
Write_Max7219_2(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2(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2(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3(0x09, 0x00);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_3(0x0a, 0x00);       //亮度
Write_Max7219_3(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3(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3(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Write_Max7219_4(0x09, 0x00);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_4(0x0a, 0x00);       //亮度
Write_Max7219_4(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_4(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_4(0x0f, 0x00);
}
  void weekshow(void)
{
    uchar i,week;

        week=read_ds(6);
         switch(week)
                  {
                     case 1: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week][i-1]);
                      Write_Max7219_2(i,disp1[24][i-1]);
                      Write_Max7219_3(i,disp1[25][i-1]);
                      Write_Max7219_4(i,disp1[23][i-1]);
                     }
                     break;
                           case 2: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week][i-1]);
                      Write_Max7219_2(i,disp1[13][i-1]);
                      Write_Max7219_3(i,disp1[30][i-1]);
                      Write_Max7219_4(i,disp1[29][i-1]);
                     }
                     break;
                         case 3: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week][i-1]);
                      Write_Max7219_2(i,disp1[13][i-1]);
                      Write_Max7219_3(i,disp1[14][i-1]);
                      Write_Max7219_4(i,disp1[32][i-1]);
                     }
                     break;
                          case 4: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week][i-1]);
                      Write_Max7219_2(i,disp1[31][i-1]);
                      Write_Max7219_3(i,disp1[17][i-1]);
                      Write_Max7219_4(i,disp1[29][i-1]);
                     }
                     break;
                          case 5: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week][i-1]);
                      Write_Max7219_2(i,disp1[18][i-1]);
                      Write_Max7219_3(i,disp1[27][i-1]);
                      Write_Max7219_4(i,disp1[15][i-1]);
                     }
                     break;
                         case 6: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week][i-1]);
                      Write_Max7219_2(i,disp1[29][i-1]);
                      Write_Max7219_3(i,disp1[10][i-1]);
                      Write_Max7219_4(i,disp1[28][i-1]);
                     }
                     break;
                         case 7: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week][i-1]);
                      Write_Max7219_2(i,disp1[24][i-1]);
                      Write_Max7219_3(i,disp1[30][i-1]);
                      Write_Max7219_4(i,disp1[28][i-1]);
                     }
                     break;
                   }
}
void timeshow (void)
{
         uchar i,shi,shiwei,shige,fen,fenshi,fenge ;

                shi=read_ds(4);
                fen=read_ds(2);
                Delay_xms(5);
            shiwei=shi/10;
             shige=shi%10;
            fenshi=fen/10;
             fenge=fen%10;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fenge][i-1]);
                Write_Max7219_2(i,disp1[fenshi][i-1]);
                  Write_Max7219_3(i,disp1[shige][i-1]);
                 Write_Max7219_4(i,disp1[shiwei][i-1]);
                }
}

void dayshow()
{

    uchar i,yue,day,dayshi,dayge;

        yue=read_ds(8);
        day=read_ds(7);
        Delay_xms(5);
        dayshi=day/10;
        dayge=day%10;
          if(yue<10)
           {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dayge][i-1]);
                  Write_Max7219_2(i,disp1[dayshi][i-1]);
                  Write_Max7219_3(i,disp1[36][i-1]);
                  Write_Max7219_4(i,disp1[yue][i-1]);
                  }
                }
              switch (yue)
              {
                       case 10: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dayge][i-1]);
                      Write_Max7219_2(i,disp1[dayshi][i-1]);
                      Write_Max7219_3(i,disp1[36][i-1]);
                      Write_Max7219_4(i,disp1[38][i-1]);
                      }
                         break;
                        case 11: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dayge][i-1]);
                        Write_Max7219_2(i,disp1[dayshi][i-1]);
                        Write_Max7219_3(i,disp1[36][i-1]);
                        Write_Max7219_4(i,disp1[39][i-1]);
                       }
                             break;
                          case 12:
                          for(i=1;i<9;i++)
                      {
                        Write_Max7219_1(i,disp1[dayge][i-1]);
                        Write_Max7219_2(i,disp1[dayshi][i-1]);
                        Write_Max7219_3(i,disp1[36][i-1]);
                        Write_Max7219_4(i,disp1[40][i-1]);
                       }
                             break;
                }
}

/**********************主程序**************************/
void main()
{
      // uchar i;//j;

      Init_MAX7219();
      INit_887();
          Delay_xms(5);
      // set_time();   44
    while(1)
     {
          // WDT_CONTR=0x35;
                  weekshow();
             //         WDT_CONTR=0x35;
           Delay_xms(5000);
                    timeshow();
              Delay_xms(5000);
                 // dayshow();
                 // Delay_xms(5000);
      }
}

配套程序

网友A:
文件共享一下呗

楼主:
邮箱给我发给你,后续加上想加上温度和湿度模块,模块的接线自己看程序,我没有画出来

网友B(2020-04-16):
可以共享一下原理图吗,小白刚想学习单片机,谢谢大神

网友C(2020-07-12):
您好,您这个7219级联时,点阵有没有出现残影的现象,我参照您的程序第三片老是出现第一片的残影数据?

楼主(2020-09-18):
引用 网友C:
您好,您这个7219级联时,点阵有没有出现残影的现象,我参照您的程序第三片老是出现第一片的残影数据?

解决了吗?残影因为显示的之前的残留,程序全部刷0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