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器以及led灯闪烁问题,求大神指点下

楼主(2020-03-07):
烧录进单片机后,按下按键无法加减时间,led灯正常闪烁。功能要求如下:用定时器实现准确的延时,延时到后点亮或熄灭一盏灯,然 后通过两个按键(增、 减) 改变延时长短。比如:刚开始的时候点
亮 1s 后熄灭 1s,当按下“增”按键后,点亮 1.5s,然后熄灭 1.5s, 再点亮 1.5s,如此循环。当按下“减”按键后,点亮 0.5s,然后 熄灭 0.5s, 再点亮 0.5s,如此循环。
以下是单片机代码,不知道是否合理,出现了按下按键,时间无法加和减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KEY1 = P2^4;
sbit KEY2 = P2^5;

sbit LED = P0^0;
unsigned int i =1000 ; //定时1s

void delay();

void main()
{
    bit keybuf1 = 1;  //按键值暂存,临时保存按键的扫描值
        bit keybuf2 = 1;
    bit backup = 1;  //按键值备份,保存前一次的扫描值
        unsigned int i =1000 ; //定时1s

    ENLED = 0;   //选择LED进行显示
    ADDR3 = 1;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

        TMOD=0X01;
          TH0=0XFC;//赋初值使定时时间为1ms
          TL0=0X18;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P2 = 0xF7;   //P2.3置0,即KeyOut1输出低电平
    LED = 0;

        while (1)
    {
        keybuf1 = KEY1;            //把当前扫描值暂存
        if (keybuf1 != backup)     //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此时按键有动作
        {
            delay();              //延时大约10ms
            if (keybuf1 == KEY1)   //判断扫描值有没有发生改变,即按键抖动
            {
                if (backup == 0)  //如果前次值为0,则说明当前是弹起动作
                {
                    i = i+500;  //
                }
                backup = keybuf1;  //更新备份为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keybuf2 = KEY2;            //把当前扫描值暂存
        if (keybuf2 != backup)     //当前值与前次值不相等说明此时按键有动作
        {
            delay();              //延时大约10ms
            if (keybuf2 == KEY2)   //判断扫描值有没有发生改变,即按键抖动
            {
                if (backup == 0)  //如果前次值为0,则说明当前是弹起动作
                {
                    i = i-500;  //
                }
                backup = keybuf2;  //更新备份为当前值,以备进行下次比较
            }
        }
    }
}
/* 软件延时函数,延时约10ms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 1000;

    while (i--);
}

/******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cnt;
        TH0=0XFC; //重新赋初值
        TL0=0X18;
          cnt++;
        if(cnt >= i)
        {
                cnt = 0;
                LED = ~LED;
        }
}

网友A:
不用把按键程序写那么复杂,结果把自己搞晕了。改简单点:
#include <reg52.h>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sbit KEY1 = P2^4;
sbit KEY2 = P2^5;

sbit LED = P0^0;

unsigned int i=2; //定时1s

void delay();

void main()
{
        bit keybuf1 = 0;
        bit keybuf2 = 0;
        ENLED = 0;   //选择LED进行显示
        ADDR3 = 1;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
        TMOD=0X01;
        TH0=0XFC;//赋初值使定时时间为1ms
        TL0=0X18;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P2 = 0xF7;   //P2.3置0,即KeyOut1输出低电平
        LED = 0;
        while (1)
        {
                if (!KEY1)
                {
                        delay();              //延时大约10ms
                        if(!KEY1 && keybuf1==0)
                        {
                                keybuf1=1;
                                if(i<3)
                                        i++;
                        }
                }
                else keybuf1=0;

                if (!KEY2)
                {
                        delay();              //延时大约10ms
                        if(!KEY2 && keybuf2==0)
                        {
                                keybuf2=1;
                                if(i>1)
                                        i--;
                        }
                }
                else keybuf2=0;
        }
}
/* 软件延时函数,延时约10ms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 1000;

    while (i--);
}

/******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cnt;
        TH0=0XFC; //重新赋初值
        TL0=0X18;
        cnt++;
        if(cnt >= i*500)
        {
                cnt = 0;
                LED = ~LED;
        }
}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代码写那么多,看了逻辑也不够清晰,看得都晕乎,其实很简单,一个变量存储时间调节值,初始化中断,主程序判断按键增减变量的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把按键程序写那么复杂,结果把自己搞晕了。改简单点:

好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问题,代码写那么多,看了逻辑也不够清晰,看得都晕乎,其实很简单,一个变量存储时间调节值,初始 ...

好的,我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把按键程序写那么复杂,结果把自己搞晕了。改简单点:

可以问一下我的代码哪里出错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问一下我的代码哪里出错了吗?

backup作为记忆按键状态的位变量不可以共用于多个按键,如只作一个按键记忆在此程序中还是有缺陷:按键按下并不会响应,松手后才会响应。用Keil走单步就一目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ckup作为记忆按键状态的位变量不可以共用于多个按键,如只作一个按键记忆在此程序中还是有缺陷:按键按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