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滴答定时器(非中断)小问题

楼主(2020-03-07):
霸道例程,这里面的for循环有什么用呢
void SysTick_Delay_ms(uint32_t ms)
{
        uint32_t i;
        SysTick_Config(72000);

        for(i=0; i<ms; i++)
        {
                while( !((SysTick->CTRL) & (1<<16)) );
        }

        SysTick->CTRL &=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

网友A:
假设参数是10ms,for10次。上边配置72M晶振,计数72000的时间,也就是1ms。for循环多少次就是延时多少毫秒。

网友B:
我在思索你问这问题是否有什么深层次的东西在里面,但我失败了。
while( !((SysTick->CTRL) & (1<<16)) );//判断定时器是否溢出
SysTick_Config(72000);//这程序每隔1ms会自动重装载
1ms就是个基本单位,for就是为了实现延时多少个1ms

我看了下你回别人的贴,你应该是蛮懂的呀

网友C:
for循环就是轮询检测延时是否已经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