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控跑马灯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
可控跑马灯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regx51.h>                                         //加入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用uchar来代替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用uint来代替unsined int
uint code unm[]={0,1,3,5,7,9,15,6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0,1000,1100,1200,1300,1400,1500};
                                     //用于调速的数组
uchar unm1[]={0xff,0xef,0xc7,0xab,0xef,0xef,0xef,0xff};
                                     //用于显示箭头的数组
uchar m,n,j,y;                                             //定义全局变量
uint  l,g;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i)
{
  uchar j;                                             //定义局部变量
  while(i--)                                         //循环执行空指令用于延时
  for(j=0;j<120;j++);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
{
  TMOD = 0x11;                                                 //设置定时器0、1都工作在方式1
  TH0 = 0x00;                                                 //设置定时器0初值
  TL0 = 0x00;
  TH1 = 0xaa;                                                 //设置定时器1初值
  TL1 = 0xbb;
  EA = 1;                                                         //打开总中断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T1 = 1;                                                         //打开定时器1中断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
//函数名:ce_anjian ( )
//功能: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并返回是否有按键按下
//输出参数:key
//说明:有按键按下,key=1;无键按下,key=0;
//=================================================
bit ce_anjian ( )
{
  bit key=0;                                   //定义局部变量
  P1=0xf3;                                           //输出扫描信号,将行置高电平,将列置低电平
  if(P1!=0xf3)                               //读入P1口数据,与扫描信号比较判断是否有键按下
      key=1;                                   //如果有键按下,key赋值为1
  else
      key=0;                                   //如果没有键按下,key赋值为0
  return(key);                                   //返回key值
}
//=================================================
//函数名:ce_jianzhi ( )
//功能:测按键值并去除按键按下和按键松开时的抖动
//调用函数:doudong_ys();ce_anjian();
//说明:键值y=i*2+j+1;
//=================================================
void ce_jianzhi ( )
{
   uchar i,j,p;                                 //定义局部变量
   do
   {
      while(ce_anjian()==0);     //是否有按键按下?若按键没有按下,原地等待
                                 //若按键按下,则返回值为1,则继续往下执行
      delay(50);                 //调用去抖延时子程序
   }while(ce_anjian()==0);       //再次判断是否有键按下?若没有按下,返回0
   for(i=0;i<2;i++)
   {
      P1=(0xfe<<i)|i;                 //循环扫描输出行扫描信号
     for(j=0;j<2;j++)
         {
           p=P1&0x0c;                             //读取并保留键盘的列数据,其余清0
           if(p==0x08>>j)                 //是否有1或2列按键按下?
           {
              y=i*2+j+1;                     //计算键值
                  goto D1;                             //跳出循环,使程序跳转至D1
            }
         }
   }
D1:  delay(50);                  //调用去抖延时子程序
   do
   {
      while(ce_anjian()==1);     //判断按键是否释放,若按键没有释放,继续判断
                                 //若按键有释放,返回值为0,则继续往下执行
      delay(50);                 //调用去抖延时子程序
   }while(ce_anjian()==1);       //再次判断是否释放,若按键没有释放,继续判断
}
//=======蜂鸣器鸣叫子程序==========
void mingjiao()
{
  uchar t;                                                 //定义局部变量
  for(t=0;t<50;t++)
  {
    P1_7=0;
  }
    P1_7=1;                                             //停止鸣叫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                                                 //调用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n=5;                                                         //单片机一上电,速度设置在第5挡
  while(1)                                             //主程序无限循环执行
  {
    l=unm[n];                                     //设置定时器的设定值
        if(ce_anjian()==1)                     //快速判断是否有按键按下
        {
          ce_jianzhi();                         //若有按键按下,则侧键值
          switch(y)
          {
            case 1: {m=1;j=0x7f;mingjiao();}break;         //键值为1,则P2口赋值0xfe,点亮P2.0LED
            case 2:        {m=2;j=0xfe;mingjiao();}break;         //键值为2,则P2口赋值0xfd,点亮P2.1LED
            case 3:        {n=n+1;if(n==24)n=23;mingjiao();}break;//键值为3,则P2口赋值0xfb,点亮P2.2LED
            case 4:        {n=n-1;if(n==0)n=1;mingjiao();}break;  //键值为4,则P2口赋值0xf7,点亮P2.3LED
        default: break;
          }
        }
  }
}
//=========定时器1中断子程序=======
void t_1()interrupt 3
{
  uchar a,k;                                                 //定义局部变量
  TH1 = 0xaa;                                                 //设置定时器初值
  TL1 = 0xbb;
  switch(m)                                                         //判断模式
  {
     case 1:                                                 //模式1
        {
          a=0x01;                                                 //显示左移箭头
      for(k=0;k<8;k++)
      {
            P2=a;
            P3=unm1[k];
        delay(2);
            a=a<<1;
            if(a==0)a=0x01;
            P0=j;
      }
        }break;
         case 2:                                                 //模式2
        {
          a=0x80;                                                 //显示右移箭头
      for(k=0;k<8;k++)
      {
            P2=a;
            P3=unm1[k];
        delay(2);
            a=a>>1;
            if(a==0)a=0x80;
            P0=j;                                                         //跑马灯右移
      }
        }
  }
}
//=======定时器0中断子程序=========
void t_0()interrupt 1
{
  uchar b1,b2,b3,b4,b5,b6,b7,b8;         //定义局部变量
  if(++g<l) return;                                         //如果g+1小于设定值l那么跳出中断
  g=0;                                                                 //如果g+1大于设定值l则g清零
  switch(m)
  {
    case 1:{ j=(j>>1)|0x80;
                 if(j==0xff)j=0x7f;}break;
        case 2:{ j=(j<<1)|0x01;
                 if(j==0xff)j=0xfe;}break;
  }
  b1=unm1[0];                                             //箭头移动
  b2=unm1[1];
  b3=unm1[2];
  b4=unm1[3];
  b5=unm1[4];
  b6=unm1[5];
  b7=unm1[6];
  b8=unm1[7];
  unm1[0]=b2;
  unm1[1]=b3;
  unm1[2]=b4;
  unm1[3]=b5;
  unm1[4]=b6;
  unm1[5]=b7;
  unm1[6]=b8;
  unm1[7]=b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