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中断RI置零的问题

楼主(2020-03-08):
uchar UartReceiveByte()
uchar dat;
while(!RI)
RI=0;
dat=SBUF;
  return (dat);
}

我用串口发送看了一下 RI在接收第一帧数据之后就置不了零 一直是1 导致我不能连续接收数据,这是咋回事啊?有没有大佬帮忙看看?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A:
while(!RI)此语句后加一分号就可,即改为
while(!RI);

网友B:
while(!RI);//少分号
RI=0;

网友C:
RI 一直是1说明一直有数进来,你就连续保存在数组里,直到RI不等于1.

网友D:
uchar UartReceiveByte()
{uchar dat;
while(!RI);
RI=0;
dat=SBUF;
  return (dat);
}  试试看

网友E:
去!,RI=1的话,!RI=0,不执行下面的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ile(!RI)此语句后加一分号就可,即改为
while(!RI);

感谢 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