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段式数码管动态显示,C语言,求大神指点!

楼主:
七段式数码管动态显示,想要从0-9,但是一直只显示0,求大神指点
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
                   0x82,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CHO;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20;i>0;i--)
  for(j=20;j>0;j--)
   for(k=248;k>0;k--);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or(CHO=0;CHO<10;CHO++)
  {
   P0=table[CHO];
   delay();
  }
}

}

七段式数码管动态显示

七段式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A(2020-03-08):
延时太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长了,

网友B:
电路图P0口要接上拉电阻,如果数码管不接P0口,接其他任意口均能看到现象

网友C:
建议不要光在软件上仿真,那只是纸上谈兵,弄一块开发板学比较真实,软件上仿真通过在硬件不一定行。

网友D:
1、你这个是静态显示;
2、你的P0口没有上拉电阻;换成P1口试试吧

网友E:
延时程序是多少秒?

网友F:
延时时间太短了

网友G: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捕1.PNG
要不你换个排阻试试

网友H:
硬件图要这样改:

网友I:
p0需要加4.7k上拉电阻,可以换p1输出,或者在p0上加阻排,阻排要上拉,不是现在的阻排,proteus里面好像是RESPACK

网友J:
P0裬費P1P2зvoid)unsigned int tdelay10;

网友K: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