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函数返回值怎么跟想不一样?

楼主:
#include "REG52.H"fun(int n);
int m;
void main()
{
m=fun(4);
}
fun(int n)
{ int t;
if((n==0)||(n==1))t=3;
else t=n*fun(n-1);
return t; }
这个变量m=3

网友A(2020-03-08):
为什么m=3呢?调试t变量看不见

网友A:
哦,自己发现问题了,是函数再入问题

网友B:
函数递归调用,m=7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函数递归调用,m=72;

上面代码怎样改过来呢,编译一直出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上面代码怎样改过来呢,编译一直出错。。

上面的代码出现死循环,把子函数放主函数后面就会死循环,放主函数前面就不会,为什么呢?

网友C:
#include <stdio.h>

int fun(int n)
{
    int t;
    if(n==0||n==1) t=3;
    else t=n*fun(n-1);
    return t;
}

void main()
{
    int m;
    m=fun(4);  //fun(4)=4*fun(3)=4*3*fun(2)=4*3*2*fun(1)=4*3*2*3=72,因此返回值t为72
    printf("%d\n",m); //m=72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代码出现死循环,把子函数放主函数后面就会死循环,放主函数前面就不会,为什么呢?

C程序是从上往下编译的,子函数放后面的话就不知道fun()函数,你可以把子函数放主函数前面,或者在主函数里面声明一下int fun(int n);

网友D:
我比较好奇你编译的时候有没有warning,毕竟从来没有尝试过定义函数不给返回值类型,一开始我以为如果没有返回值类型就默认为void,但是后面说有结果输出,看来是可以这么写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比较好奇你编译的时候有没有warning,毕竟从来没有尝试过定义函数不给返回值类型,一开始我以为如果没有返 ...

c语言默认init,以前的程序都不严谨

网友E:
你需要学习一下c语言基础,递归都没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