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12V电瓶,用太阳能板加控制器充电

楼主:
12V电瓶,用太阳能板加控制器充电,电瓶长期使用在浮充,一边充电、一边放电的环境下,有过充过放保护,电瓶长期边充电、边放电,电瓶是不是很容易坏吗 ;就像玩手机一边充电一样,电池会鼓包。

我这几个是摩托车电瓶感觉充电越来越不耐用了,充一会就满了,是不是一边充电、一边放电这样不可行?

12v7A电瓶

12v7A电瓶

网友A(2020-03-08):
充电电压一直是14.4V是不合适的。长时间的高电压充电电池是处于过充状态,对电池害。充电后期电池接近充满,充电的能量不能够全部转化为化学能存储,有很大一部分能量相当于在电解水,电池的析气量明显增加(可以把耳朵贴到电池听,听到咕噜咕噜的声响,那是在析气了),电池也会发热,析出的多余气体使电池内部压力增加到阀控门限就会冲开安全阀放掉,电解液的丧失会导致容量衰减。充到14.8V再跳到13.8V浮充,即两段式充电,这是比较合理的充电方式,也是比较普遍采用的充电方式。你现有的控制器不具备这个功能我建议你为了的电池安全就设置为13.8V的浮充电压,充不满总比过充好。充到13.8V也充满80%左右的电量了,况且13.8V的浮充电压下也不是不充电了,只是充电慢些而已,时间长点照样能充满的。另外,我感觉这个14.8V也有点高,我在充电的时候没有使用过这么高的截止电压,用铅酸免维护电池比较多,我一般是设置在14.4V转浮充电压13.8V。

网友A:
长期处于浮充运行的铅酸电池需要大约每隔3个月进行一次均衡充电,标称额定电压12V的铅酸电池内部是由6个2V电池串联组成的。你的电池应该是内部的单体产生不平衡了,从电池极耳上测量到的电压达到充满电压,实际内部2V的单体电池有的没有充满,有的已经过充了,当然放电也就放不出来这么大容量了。可以做一次均衡充电来减小电池的不平衡,均充电压可以设到14.4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长期处于浮充运行的铅酸电池需要大约每隔3个月进行一次均衡充电,标称额定电压12V的铅酸电池内部是由6个2V ...

我拿充电器充也是一样电压14.6-14.8v,电瓶放久不用就放电不久,不知道怎么激活它,之前几个电瓶充满电可以保持在12.9V左右,现在充满放一会电压就掉到12.5V,也不耐用了

网友A:
不知你的电池使用了多少时间,随着使用时间增长,电池容量会有所下降。使用中避免过充过放,过充过放对电池的损伤都比较严重,放置很久不用的话电池自放电也会造成严重的过放,电池也会受损,需要定期补充充电。假如浮充电压和过放保护电压设置得当,边充边放应该不是电池容量降低的主要原因。比如基站里用的铅酸电池也是浮充状态运行的,整流模块向负载供电同时也对电池充电。过上几年就会换掉电池,容量可能只有50%了,浮充运行考虑的是时间。如果电池循环运行的话,考虑的是循环次,有些铅酸电池厂家说300次循环次,实际也是达不到,甚至几次循环后就有明显衰减,电池本身的质量差别也很大。一些电池厂家会在电池壳体上印上浮充运行和循环运行充电的参考电压,根据那个值来设定充电电压也是可以的。怎么对受损的电池激活倒是个难事,电池受损的情况千差万别。个人理解铅酸电池所谓的激活也是很有限的恢复一部分容量。

网友C:
你好,铅酸电池本身寿命不长,随着充放电次数增加,容量会有明显下降。你这样浮充 会比较麻烦,就像楼上说的,你可以把电池拆开,充单个电池,可能会有所改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的电池使用了多少时间,随着使用时间增长,电池容量会有所下降。使用中避免过充过放,过充过放对电池 ...

我太阳能控制器设置终止电压是14.4V,充满也一直14.4v这样充对电瓶好不好吗?也就是白天充,晚上没有太阳也充不了,如果不调到14.4V感觉充不满;那种220V转14.8V的充电器充满了会跳回13.8v充,但是太阳能控制器只能调一个充电电压,13.8V--14.4V,13.8V感觉充不满,14.4V如果充满了还一直那么高的电压,感觉长久也对电瓶不好,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D:
长期处于浮充,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以防止亏电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铅酸电池长期使用会出现内部化学物质反应不完全,比如铅,当然导致这一原因主要有,电池质量,使用不当,电池溶液减少蒸发等等,容量也就达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铅酸电池本身寿命不长,随着充放电次数增加,容量会有明显下降。你这样浮充 会比较麻烦,就像楼上说 ...

铅酸电池免维护,禁止拆开的,里面都是无杂质的

网友E:
随着时间的流逝,铅酸电池将老化。老化的迹象包括容量减少和充电减少。 你所描述的内容似乎很正常,特别是如果你在使用电池期间不遵循常规维护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电电压一直是14.4V是不合适的。长时间的高电压充电电池是处于过充状态,对电池害。充电后期电池接近充满 ...

对现有的控制器是不具备14.4V转13.8V这个功能,设置在13.8V浮充只能充个70%左右这样,想充满要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