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里面没有端口怎么解决?

楼主(2020-03-08):
笔记本电脑高级配置里没有显示端口
想学单片机
又无法验证程序正确性
请教老哥们一下

网友A:
装一个驱动程序,或者装上KEIL和PROTEUS进行仿真调试

网友B:
安装驱动程序试一下,然后再重启一下电脑,把单片机的USB线插在电脑上,就能显示啦。

网友C:
安装PL2303或者CH340驱动,用USB转串口接单片机,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端口号了

网友D:
在win10下的pl2003和ch340驱动要用旧版本。否则设备管理器会有黄色感叹号

网友C:
PL2303win10版本和ch340的驱动

CH340驱动(USB串口驱动)_XP_WIN7共用.zip

网友E:
你可能需要安装驱动程序,然后重启电脑

网友F:
win10下面安装驱动需要禁用驱动程序强制签名才能安装成功,驱动没装好肯定是没法调试的

网友G:
一般电脑插上USB就能够显示驱动安装,或者是感叹号之类的,已经有说这个问题的了。要是你的没有提示,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单片机其实没上电,导致驱动芯片没供电从而无法识别。

网友H:
安装一个CH340驱动,用USB转串口,使用USB线就能下载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