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单片机定时器0模式1中断消除4位数码管动态显示闪烁问题的项目工程

楼主(2020-03-08):
/********************************************************************************
定时器定时1ms,数码管以秒钟计时,加上定时器0中断可消除数码管刷新时的闪烁问题,
闪烁问题是由while语句中分离数字时计算造成的,因为每次1s时间到,在数码管刷新前
都要进行计算,耽误了时间,导致闪烁,加了中断以后则是先刷新数码管再分离数字。
********************************************************************************/
#include <reg52.h>//52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自定义uchar为unsigned char(即无符号字符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自定义uint为unsigned int(即有符号整数型数据,数据范围:0到65535。)
uint count,i,sec,shumaguainitflag;//声明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选位变量、秒钟变量、数码管初始化标志位变量
uint ge,shi,bai,qian;//声明数码管个位变量、数码管十位变量、数码管百位变量、数码管千位变量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共阴数码管段码数字0~9字码表,高电平点亮数码管段码数字0~9。
  void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1;//设定定时器类型为定时器0,定时器工作模式为模式0。
   TH0=(65536-1000)/256;//TH0装初值
   TL0=(65536-1000)%256;//TL0装初值
   EA=1;//开启定时器总中断
   ET0=1;//开启定时器0中断开关
   TR0=1;//启动定时器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H0=(65536-1000)/256;//TH0重新装值
   TL0=(65536-1000)%256;//TL0重新装值
   count++;//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先赋值再加
   P2=0xff;//此句为消除瞬间错误,例如case 1下,P0已刷新而P2暂留在case 0瞬间状态,会造成case 0下数码管瞬间显示错误数值,在每次进入开关语句前关闭所有数码管即可消除该错误。
   switch(i)//让4位数码管以1ms间隔轮流刷新
{

    case 0:
           P0 = ge;//数码管个位数值显示
           P2 = 0xf7;//数码管个位显示位
           i++;//选位变量先赋值再加加
           break;
    case 1:
           P0 = shi;//数码管十位数值显示
           P2 = 0xfb;//数码管十位显示位
           i++;//选位变量先赋值再加加
           break;
    case 2:
           P0 = bai;//数码管百位数值显示
           P2 = 0xfd;//数码管百位显示位
           i++;//选位变量先赋值再加加
           break;
    case 3:
           P0 = qian;//数码管千位数值显示
           P2 = 0xfe;//数码管千位变量显示位
           i=0;//选位变量置0
           break;

    default : break;//自定义
   }
}
  void main()//主函数
{
   Timer0Init();//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
   while(1)//固定循环
{
    if(count<1000&&shumaguainitflag==0)//判断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是否小于1000和数码管初始化标志位变量是否等于0
  {
     ge = table[0];//数码管个位变量为0
     shi = table[0];//数码管十位变量为0
     bai = table[0];//数码管百位变量为0
     qian = table[0];//数码管千位变量为0
    }
    if(count>=1000)//判断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是否大于等于1000,即1s。
  {
     count = 0;//定时器0中断次数变量置0
     sec++;//秒钟变量先赋值再加加
     shumaguainitflag=1;//数码管初始化标志位变量置1
     ge = table[sec%10];//数码管个位变量
     shi = table[sec%100/10];//数码管十位变量
     bai = table[sec%1000/100];//数码管百位变量
     qian = table[sec/1000];//数码管千位变量
    }
   }
  }

网友A:
这个个人认为公限于些功能的应用,如果作到项目,P2口还有用到其它的功能就要改,不然项目动作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