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LCD1602采集温度数据(DS18B20传感器)

楼主(2020-03-08):
51单片机视频教程中,是用数码管来显示温度的,这里用LCD1602来显示数据,效果图如下

下面是代码,采用模块化编程,分成LCD1602和DS18B20两个模块,在LCD1602的程序中调用DS18B20的读取温度数据,主函数中调用LCD1602的显示数据,从而显示温度

1.主函数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1602.h"

#ifndef u8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16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endif

void main()
{
        LcdDisp();
        while(1);
}

2.LCD1602代码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8b20.h"

extern u8 Tempdata[9];    //声明ds18b20中保存温度数据的数组,扩展使用范围

void Lcd1602_Delay1ms(u8 c)   //误差 0us
{
    u8 a,b;
        for (; c>0; c--)
        {
                 for (b=199;b>0;b--)
                 {
                          for(a=1;a>0;a--);
                 }
        }
}

void Lcd1602WriteCom(u8 com)   //写命令函数
{
        LCD_E=0;
        LCD_RS=0;    //写命令,RS=0
        LCD_RW=0;
        LCD_DATAPIN=com;
        Lcd1602_Delay1ms(1);
        LCD_E=1;
        Lcd1602_Delay1ms(5);
        LCD_E=0;
}

void Lcd1602WriteDat(u8 dat)   //写数据函数
{
        LCD_E=0;
        LCD_RS=1;    //写数据,RS=1
        LCD_RW=0;
        LCD_DATAPIN=dat;
        Lcd1602_Delay1ms(1);
        LCD_E=1;
        Lcd1602_Delay1ms(5);
        LCD_E=0;
}

void LcdInit()                                //初始化函数
{
        Lcd1602WriteCom(0x38);   //功能设置指令,总线8位,显示2行,5x7点阵每个字符
        Lcd1602WriteCom(0x0c);   //显示开关控制指令,显示功能开,无光标
        Lcd1602WriteCom(0x06);   //模式设置指令,写入新数据后光标右移,显示屏不移动
        Lcd1602WriteCom(0x01);   //清屏指令
        Lcd1602WriteCom(0x47+0x80);           //写入第二行倒数第八个位置
}

void LcdDisp()                        //显示函数
{
        u8 i;
        LcdInit();     //LCD初始化
        tempdatapros(Tempdata);     //读取温度数据,存入数组中
        for(i=0;i<9;i++)
        {
                Lcd1602WriteDat(Tempdata[i]);
        }
}

#ifndef _LCD1602_H_
#define _LCD1602_H_

#include "reg52.h"

#ifndef u8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16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endif

#define LCD_DATAPIN P0    //定义数据口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P2^7;

void LcdDisp();

3.DS18B20代码
#include "ds18b20.h"

u16 temp;
u8 Tempdata[9];

void delay1ms(u8 y)           //延时函数,延时y毫秒
{
         u8 x;
        for(;y>0;y--)
                for(x=110;x>0;x--);
}

u8 ds18b20Init()           //温度传感器初始化函数
{
         u8 i;
        DSPORT=0;
        i=60;while(i--);     //约延时600us
        DSPORT=1;
        while(DSPORT)
        {
                i++;
                if(i>6)
                        return 0;    //初始化失败
        }
        return 1;     //初始化成功
}

u8 Ds18b20Read()    //从DS18B20中读数据
{
        u8 dat=0,bi;
        u8 i,j=0;
        for(i=0;i<8;i++)
        {
                DSPORT=0;
                j++;
                DSPORT=1;
                j++;
                dat>>=1;
                bi=DSPORT;
                dat|=(bi<<7);
                j=5;while(j--);
        }
        return dat;
}

void Ds18b30Write(u8 dat)    //将数据写入DS18B20
{
        u8 i,j=0;
        for(i=0;i<8;i++)
        {
                DSPORT=0;
                j++;
                DSPORT=dat<<7;
                j=6;while(j--);
                DSPORT=1;
                dat>>=1;
        }
}

void Ds18b20TempConvert()    //温度转换函数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30Write(0xcc);           //发送跳过ROM指令
        Ds18b30Write(0x44);           //发送温度转换指令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发送读暂存器指令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30Write(0xcc);           //发送跳过ROM指令
        Ds18b30Write(0xbe);           //发送读暂存器指令
}

void Ds18b20ReadTemp()           //读温度存到temp中
{
        u8 th,tl;
        Ds18b20TempConvert();
        Ds18b20ReadTempCom();
        tl=Ds18b20Read();
        th=Ds18b20Read();
        temp=th<<8;
        temp=temp|tl;
        if(temp<0)
        {
                Tempdata[0]='-';           //若温度为负值,前面加负号
                temp=~(temp-1);
                temp=temp*0.0625*100+0.5;
        }
        else
        {
                Tempdata[0]=' ';           // 温度为正值,前面无符号,显示空格
                temp=temp*0.0625*100+0.5;
        }
}

void tempdatapros(u8 Tempdata[])  //将读取的温度temp处理,放入数组中
{
        Ds18b20ReadTemp();
        /*数据位加‘0’,使数字转化为相应字符*/
        Tempdata[1]=temp/10000+'0';     //百位
        Tempdata[2]=temp/100%100/10+'0';     //十位
        Tempdata[3]=temp/100%10+'0';     //个位
        Tempdata[4]='.';                         //小数点
        Tempdata[5]=temp/10%10+'0';     //小数点后第一位
        Tempdata[6]=temp%10+'0';     //小数点后第二位
        Tempdata[7]=0xdf;                 //温度单位,摄氏度的‘。’
        Tempdata[8]='C';
        if(Tempdata[1]=='0')                //如果温度百位为0,显示空格
                Tempdata[1]=' ';
}

#ifndef __ds18b20_H_
#define __ds18b20_H_

#include "reg52.h"

#ifndef u8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endif

#ifndef u16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endif

sbit DSPORT=P3^7;  //定义数据管脚

void tempdatapros(u8 Tempdata[]);

#endif

这个程序的缺点是不能实时更新温度数值,可以加中断函数或者其它函数来设定隔多长时间更新一次
欢迎大家在此基础上创

网友A(2021-07-01):
呜呜呜太有用了 感谢大神

网友B:
有没有实时温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