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TMS320F2812的最小系统包括哪几个部分?

楼主(2020-03-08):
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复位电路   晶振电路  电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电路   晶振电路  电源电路

那调试用的JTAG电路和读写的SRAM都不需要嘛

网友B:
复位电路、晶振、电源、有着三个单片机就能完成简单的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