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放大电流

楼主:
我按照图中的电路焊接   然后发现发射极没有电压电流   只有其他两个有  想问问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2020-03-08):
要么更换三极管极性电路不变,要么把负载接到发射极。

网友B:
你的黑表笔接在发射极吧?

网友C:
图中发射极接的电源,如果没有电压电流,很可能虚焊,没有接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黑表笔接在发射极吧?

emm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图中发射极接的电源,如果没有电压电流,很可能虚焊,没有接上

请问  是不是左边的是基极  上面的是集电极下面的是 发射极?

网友E:
你把P1.0输出“0”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  是不是左边的是基极  上面的是集电极下面的是 发射极?

上面的是发射极。
发射极直接接的电源,怎么会没有电压,除非5v电源根本没有送过来

网友G:
对于PNP晶体管,发射极连接到电源的正极,负载连接到集电极,然后接地。 当给基极提供逻辑低信号时,晶体管将导通,发射极应有电流流过。 测量时,发射极应看到电源电压和电流。

网友H:
确认P1.0要输出高电平,三极管才能导通

网友H:
你看P1.0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I:
基极是低电平的时候三极管才导通

网友J:
看看p1.0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K:
你这是8050pnp,所以给低电平才通

网友K:
不不,错了,是8550

网友H:
这是PNP管,P1.0要高电平才能导通,楼上不懂就别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