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读下单片机代码含义 求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3-09):
程序不全而且图片,最好是附全部原代码这样解读方便,以下为猜:
推测用ADC0832(一种8 位分辨率、双通道A/D转换芯片)转换出的数值,第一路相对湿度第二路是二氧化碳浓度但采样器件不明,温度是用DS18B20读取,然后统统在1602上显示;显示内容为相对湿度(%RH)三位数、温度(C,三位包含一位小数)、二氧化碳浓度(ppm)四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