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驱动扩展板L293D怎么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买了一块这个板子准备做避障循迹小车实验用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接线,以及这块板子上一些部分是干什么的。
请懂得师兄,不吝赐教,在此谢过了。
板子如下图,为了方便,我给板子每一块标记了序号。

目前对上面接口的认识是:
序号1和5: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的接口(但是上面有GND和M1的标识,我不知道直流电机的两条线分别接在1和5的五个插口中任意一个还是两个都接在1或者都接在5)
序号2和4:L293D放大功率的芯片
序号3:寄存器,用于将并口信号转串口
序号6:电源VCC、GND
序号7:一个不知道干啥的开关
序号8:短接帽,短接时可给Arduino供电,断开时,分别供电
序号9:舵机接口
序号10和11:不知道是啥(可能是IO口,但是不知道怎么和单片机最小系统进行连接)
序号12和13:这个真不知道干嘛的。。。。

希望用过此板的大佬能给些详细的说明,在这万分感谢,感激涕零。

网友A(2020-03-08):
我没用过这个东西,但是有芯片。这个模块实际上是直接插在Arduino上的,你如果用Arduino,直接插上就行了,如果用51单片机,找到驱动电机需要的引脚插上。
7号是复位按钮,接上arduino可以复位。插51单片机可以不用。
10和11号是逻辑信号和pwm输入,找到单片机对应的口插上。
2和4号是电机驱动l293d
3号是74hc595,串口转并口,串口不是uart
两个l293d可以驱动4个电机,控制一个电机需要3个引脚,4个电机需要12个引脚,
而这个板子是设计给Arduino的,arduino才几个引脚,要是接12个引脚估计就接不了别的了。。。
网上有很多讲这个模块的博客,你查查吧,在这不敢放那个,你懂。。。
其实我感觉对于51单片机,直接用l293d芯片比用模块还方便,

网友B:
我在网上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不错的答案,也十分感谢一楼的分享!!!以下我将分享这张硬件连接图

网友C: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D:
讨论非常有帮助。建议很好。 感谢分享。

网友E:
我跟你一样,这个不能用,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