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能不能仿真STM32F103C8T6

楼主(2020-03-08):
想问一下Proteus能不能仿真STM32F103C8T6的主控。我看只有C6的,没有C8的,是需要安装什么插件还是不能仿真C8

网友A:
验证程序的逻辑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没有c8,只有c6,大容量的proteus公司还做不来,期待更新吧,不过用c8能做的,c6也能吧(除了容量)

网友C(2021-12-30):
不会的,你还是没有很好的掌握PROTEUS这个软件

网友D:
C6和C8除了flash和RAM不一样,其他的完美替代,直接用C6仿真就好了

网友E:
一样的,仿真代码看看逻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