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WS2812B幻彩灯带全彩流水跑马LED灯的STM32控制程序

楼主:
夜间看着树上挂的那种流星灯,感觉很有兴趣,于是乎就想自己自制一个,笔者在某宝上买了一条两米的WS2812B幻彩灯带,当时是购买了一个控制器,回到家接上之后,感觉效果还可以,但是他的花样不是很丰富,而且是一个短暂的循环,感觉不是很好看,没有流星灯的那种效果,就想自己写一个程序来控制,但是查阅了一下ws 2812的相关资料,发现对时钟的要求很高,于是就选择了用stm32作为主控,我没有用定时器,定时器不能有这么短的时间,他一般都是在450nS,我选择用延时——nop_();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extern u8  Rda,Gda,Bda;
u8  Table_Color[TM1804_IC][3]={0};//显示缓存数组
//配置系统时钟,使能各外设时钟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复位系统时钟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开启HSE
        if(RCC_WaitForHSEStartUp() == SUCCESS)//等待HSE起振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选择HCLK时钟源为SYSCLK1分频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选择PCLK2的时钟源为HCLK1分频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选择PCLK1的时钟源为HCLK2分频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12);        //选择PLL时钟源为HSE1分频,10倍频
                RCC_PLLCmd(ENABLE);           //使能PLL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等待PLL输出稳定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系统时钟为PLL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等待PLL为系统时钟源
        }
}

int main(void)
{
        u8 i=0,IC,n=1,HD,LD;
        RCC_Configuration();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ED_Reset();
        Rda=0x0,Gda=0x0,Bda=0xff;
        while(1)
        {
                for(IC=TM1804_IC;IC>0;IC--)
                {
                        LED_send_px(60,20,255,IC);
                        delay_ms(50);
                }
                          for(IC=0;IC<TM1804_IC;IC++)
                {
                        LED_send_px(40,255,77,IC);
                        delay_ms(50);
                }
//                for(n=0;n<255;n+=13)
//                {
//                        for(IC=TM1804_IC;IC>0;IC--)
//                        {
//                                LED_Meteor_rain_light(0x12-n,0x20+n,0x77+n,IC,10);
//                                LED_Meteor_rain_light(0xff,0xff,0xff,IC,20);
//                                delay_ms(70);
//                        }
//                }
        }
}

网友A(2020-12-30):
程序的延时函数应该有点小问题

网友B:
只有程序没控制板吗?

网友C:
可以使用SPI方式或者DMA+tim方式

网友D(2021-05-04):
有遥控器控制灯带的例程吗?,我写的遥控器控制这灯带的程序,在按遥控器时,灯带会乱闪一下。就是在解码的时候把灯的数据时序打乱了导致的。

网友E(2023-12-20):
看看咋样,能用不能

网友F(2024-11-19):
有流星灯的效果吗

网友G:
可以试试使用stm32spi的mosi引脚接led灯,使用spi的dma功能,spi模拟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