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是否可以实现远程控制的仿真(比如远程设置参数之类的)

楼主(2020-03-08):
(无正文)

网友A:
你好!
单纯的 PROTEUS 仿真软件,不能实现远程控制的仿真;
需要通过软硬件结合,间接实现远程控制,
不知,你准备采用什么远程无线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单纯的 PROTEUS 仿真软件,不能实现远程控制的仿真;
需要通过软硬件结合,间接实现远程控制,

感谢回复,考虑用蓝牙或者zigb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