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小系统SCH51 V1.45 的串口疑问

楼主(2020-03-08):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得到你的解答,不胜感激。
我加了一个任务
void  Task_Pulse_com  (void)
{
//        SBUF = 200;            // 将字符送入串口2的发送缓冲寄存器
//        while(TI==1) TI=0;

        printf   ("Hello World!\n");
}

加入printf   ("Hello World!\n");后程序就死了,其它任务灯也不闪了,
如果只运行SBUF = 200;
           while(TI==0) TI=0;
就没问题,串口一直可以发送。
感 到很疑惑,
我把程序一起发给你,希望能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时钟设置,附送51打印程序#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void main(void) {  SCON = 0x50;//串口方式1,允许接收  TMOD = 0x20;//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CON = 0x40;//设定时器1开始计数  TH1 = 0xE8;//11.0592MHz 1200波特率  TL1 = 0xE8;  TI = 1;  TR1 = 1; //启动定时器 while(1)   {    printf ("Hello World!\n"); //显示Hello World   } }

网友B:
这样写:
TI=1;
printf   ("Hello Worl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