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温湿度(DHT11)加OLED(IIC)显示

楼主(2020-03-08):
1.硬件准备:
DHT11模块
OLED(IIC)模块
核心板STM32F103C8T6

2.硬件接线:
OLED SCL---PB12    SDA---PB13  VCC---3.3V

DHT11   DAT---14

程序源码:

#include "dht11.h"
//////////////////////////////////////////////////////////////////////////////////
#include "delay.h"
//////////////////////////////////////////////////////////////////////////////////
//复位DHT11
void DHT11_Rst(void)
{
DHT11_IO_OUT();  //SET OUTPUT
    DHT11_DQ_OUT=0;  //拉低DQ
    delay_ms(20);     //拉低至少18ms
    DHT11_DQ_OUT=1;  //DQ=1
delay_us(30);      //主机拉高20~40us
}
//等待DHT11的回应
//返回1:未检测到DHT11的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Check(void)
{
u8 retry=0;
DHT11_IO_IN();//SET INPUT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会拉低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HT11_DQ_IN&&retry<100)//DHT11拉低后会再次拉高40~80us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100)return 1;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位
//返回值:1/0
u8 DHT11_Read_Bit(void)
{
  u8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为低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retry=0;
while(!DHT11_DQ_IN&&retry<100)//等待变高电平
{
  retry++;
  delay_us(1);
}
delay_us(40);//等待40us
if(DHT11_DQ_IN)return 1;
else return 0;
}
//从DHT11读取一个字节
//返回值:读到的数据
u8 DHT11_Read_Byte(void)
{
    u8 i,dat;
    dat=0;
for (i=0;i<8;i++)
{
     dat<<=1;
     dat|=DHT11_Read_Bit();
    }
    return dat;
}
//从DHT11读取一次数据
//temp:温度值(范围:0~50°)
//humi:湿度值(范围:20%~90%)
//返回值:0,正常;1,读取失败
u8 DHT11_Read_Data(u8 *temp,u8 *humi)
{
  u8 buf[5];
u8 i;
DHT11_Rst();
if(DHT11_Check()==0)
{
  for(i=0;i<5;i++)//读取40位数据
  {
   buf[i]=DHT11_Read_Byte();
  }
  if((buf[0]+buf[1]+buf[2]+buf[3])==buf[4])
  {
   *humi=buf[0];
   *temp=buf[2];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初始化DHT11的IO口 DQ 同时检测DHT11的存在
//返回1:不存在
//返回0:存在
u8 DHT11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G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HT11_PIN;     //PG11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DHT11_IO,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IO口
  GPIO_SetBits(DHT11_IO,DHT11_PIN);       //PG11 输出高

DHT11_Rst();  //复位DHT11
return DHT11_Check();//等待DHT11的回应
}
//DHT11_Read_Data(&temperature,&hum);
//printf("%d  %d\r\n",temperature,hum);

网友A:
程序是错的
都没有显示

网友A:
可以显示的,说错了 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程序是错的
都没有显示

可以显示的,我刚刚弄错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B:
正好需要这个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C:
资料很全,适合新手

网友D(2020-04-19):
这是0.96寸的oled吗?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DHT11单总线模式下,SCL引脚是直接接GND吗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DHT11的SCL引脚怎么接单片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楼主,DHT11的SCL引脚怎么接单片机

因为在看到你程序中,并没有定义PB12引脚功能,是直接接到一个未定义的引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因为在看到你程序中,并没有定义PB12引脚功能,是直接接到一个未定义的引脚?

请问 你 怎么 解决 连接 的 ,dht11接的是 哪个引脚

楼主:
DHT11 的 SCL接的是 PB14

网友G:
楼主用的是那个版本的proteus?

网友H(2020-09-15):
很棒让人很舒服

网友I(2021-05-18):
为什么我的oled显示呢

网友J:
为什么我的显示不了 keil5

网友K:
请问里面只有程序吗 有仿真部分吗

网友L(2021-06-24):
高清基础,不断提高